关于那个IIC总线读写X24C02问题后续

楼主(2007-11-07):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心的回答我的问题。昨天又做了一些测试,首先换了一下X24C02SDA管脚的上拉电阻,结果发现影响不大,测了一下X24C02应答信号的电平,发现只拉到了1.44V、最小的时候有1.22V(该线上的高电平为3.35V,低电平为0V)。
如果在开始时向X24C02写一个错误的片选地址,则在应答周期中没有SDA线没有被拉低现象,只有写入正确的片选地址时才会有上述拉低现象,这是不是表示X24C02已经按照IIC总线规则发出了ACK信号,只是该信号不够低,DSP收不到?在接受这个信号时DSP的ACK管脚是不是要设置成输入状态呢?实在找不出是什么问题啊,大家帮忙出出注意吧,谢谢了!

网友A:
占个沙发

个人认为可能原因
数据传输频率过高
数据线上有电容
DSP的输出驱动能力太强(或上拉电阻太小),即总线上的电流太大造成电平错误
最好先检查没虚焊,呵呵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原因就是在检查ACK信号时DSP的SDA信号管脚没有设置成输入IO,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用DSP做IIC时一定要使SDA管脚改变输入输出状态来配合SCL时序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