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是否可用RC替代晶体震荡?谢谢

楼主(2007-11-07):
at89s52是否可用RC替代晶体震荡?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主要看具体情况而定的,用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当然不可以

  这种做法既使用起来了,也很不可靠!只有介绍能用RC作振荡的芯片才可用此法!

楼主:
谢谢

谢谢 两位的回答 还想问下 我是为了降成本才做的 芯片使用很简单只是简单的循环对时钟要求很低 如何具体使用 谢谢

网友C:
换芯片

才能真正降低成本

除非你的s52不用花钱买

网友D:
晶振很贵吗?

网友B:
5角一只,随便抓!

网友E:
RE

你们老板真扣门

网友F:
这个就不用省了吧~~

网友G:
有便宜晶振

市面上有便宜的晶振,就是3.579545MHz的,这个用量最大最便宜,我们买的只有0.25块。

网友C:
电话用的

网友H:
可以

在时钟要求不高的场合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