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11-08):
  大侠们: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近来碰到了好多模电的电路.
      里面有个东西不大明白.例如在精密放大器上面都有基准电压 .
    还有在ADC上面也有基准电压.
    请问
  一: 这些基准有来干嘛的?
  二:单极性和双极性有什么优劣?
  三:这里有个图片我不大会分析.谁能帮我看看呢?(为什么要加2个电位器来调节.那是调什么啊?)

网友A:
电位器

VR1调放大倍数

VR2调零

楼主:
谢谢 gyt

 请问这样的放大电路应该怎么去分析呢?
   在学校里面学的太简单了。也不知道怎么来计算它的放大倍数

网友A:
无非就是电阻之间的比例关系

找本运放的书看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