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便宜ADC测试结果,强

楼主(2007-11-09):
目前常用的PIC,AVR等都还是使用10位的ADC,PIC是工业规格,但成本比较高.AVR的ADC被业内普遍认为不怎么样,呵呵.

    而作为工业规格的FPPA的ADC又怎么样呢,看看我下面的结果就知道了,为了能够得到原始的转换结果,我所有的显示,都采用直接将一次的转换结果处理后输出,这样也方便为我们日后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滤波处理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提供一种参考.

此DEMO采用超级终端作为显示端口,也方便进行数据保存等.

调试工具: 超级终端

串口设置: 波特率38.4K;

          数据位数8位;

          极性无;

          停止位1位;

          其它, 无

调试指令:

set dant 1(not 0);  将AD显示为单路通道输出(单通);

set dant 0(not 0);  将AD显示为多路通道输出(多通);

set 41 xx(not 0);  设定AD转换和显示的速度, xx用16进制表示, 设定的间隔时间约为

                xx*22ms;

set 42 xx(00~07);  设定被选AD通道, 如在单通模式下,输入” set 42 03”,便会选择通道3显示输出,通道数为0~7, 在PDK82C12中,通道数为0,1,2,5,6,7.

exit ; 退出参数设定模式,在单通和多通模式下,以回车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设定完后使用exit退出该模式.返回正常的电压输出显示模式.

            看看下面的调试结果吧:显示数据精确到1mv了.

              你可能会发现除了通道3(V3)的数据不怎么一致以外,其他的通道显示数据都基本一致的.经过我长时间的观察,结果一般都会在10mv以内抖动的,而这样的抖动结果很可能是因为电源电压波动引起的.毕竟我没有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啦.

              最近越来越喜欢使用串口了,以前在工厂做产品测试时如果能够将它派上用场的话,那些跟产品的工程师在分析产品的生产问题时不知道要轻松多少倍呀,记得当时产品测试架内多使用运放配合393,339等比较器来完成一些电流,电压的检测,所以有时产品的一些参数较平常偏差一点的话,常常需要工程师检查,分析半天才可以得出结果的,但是如果引如串口显示了,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你也会说怎么不用LCD或数码管等显示,呵呵,人眼要看清楚总是需要时间的.而测试的效率在生产上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所以,鼓励大家多使用串口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