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数产生问题

楼主(2007-11-11):
我想在使用单片机时产生0-255的随机数,从网上查着的资料都是这样实现的: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main()

int i;
srand(time(0)); //初始化随机种子
i = rand(); //产生随机数

在KEIL C 里没有time.h这个头文件,希望有这块儿的朋友给我发一份。
如果有其它方法也可以给我个建议。
先谢谢了。

网友A:
keil中有一个把,好象不是time.h,忘了

楼主:
麻烦楼上的帮我在想想吧 谢谢

网友B:
这个没有。自己做个时钟吧,只要时间能走就行,准不准没

网友A:
不要自己做啊,keil中有一个头文件中有产生随机数的库函数

忘了是哪个,只记得产生的int型,不是char,

网友C:
keil 有这个函数的。

头文件叫“stdlib.h".
目录:C:KeilC51INCSTDLIB.H
如下:
#ifndef __STDLIB_H__
#define __STDLIB_H__
......
extern int   rand ();
extern void  srand (int);
......
你可以直接使用rand()等函数的

网友B:
有点儿倒塌...楼主要的是time...

网友A:
00,估计是你理解错了吧,lz要的是产生随即数

因为lz看到产生随即数的函数叫time.h,所以才找time.h
用其他头文件可以产生随即数,当然可以给他找其他头文件,

楼主:
能产生随机数就好

网友B:
用rand产生的是伪随机数,在使用rand之前需要初始化一个"种子"

而楼主的程序,就是用当前的时钟来做为这个初始化的"种子", 由于时间的随机性,
使得数据更接近随机数.

光用rand的话,每次开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D:
最近好象有几天没见00了

网友B:
呵呵,这几天有点事,出去拉~~~今早才回来~~~~~

楼主:
还有问题

#include <stdlib.h>
int i;
main()

while(1)
i = rand()%256; //产生随机数

这个返回的好像挺随机的 大家看看这算不算随机数啊
因为我还是找不着time.h 产生不了“srand(time(0))//初始化随机种子”

网友E:
KEIL肯定没有time.h

网友F:
呵呵,想办法保存这个“种子”,让它一代代地繁衍下去。

网友B:
是否符合要求,看你实际的需要了。有时候这样的随机数就

网友G:
种子

搞个温度传感器,取小数点后的几位。
或者未初始化的RAM读值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15楼

HWM说得太有趣了:)

网友F:
两个方法都不太适宜

第一种方法,一方面成本提高,另外这样的初始值并非符合均衡分布。
第二种方法的不适宜性就显而易见了。

网友A:
15f估计是袁龙平的弟子,搞杂交水稻的,呵呵,

15f:呵呵,想办法保存这个“种子”,让它一代代地繁衍下去。
记得多保存几粒进行杂交.

产生岁机数用系统的那个头文件不错了啊,当然,应该产生的是伪随机数.估计lz对这个随机数要求不会是太严格.
time.h是别个自己写的,keil中不会有time.h这个文件

网友E:
这些都是伪的

网友D:
搜索结果

http://post.baidu.com/f?kz=82767205

网友I:
俺的贪吃蛇就用到随机数

  没撒种子,就出来了,貌似随机,实际上是一样的,只是这种方法对游戏足够了,因为操作都每次走的路径不一样。

网友F:
伪随机数虽“伪”,但就大数原理来说还必须服从相应的分

网友J:
HAHA

那个头文件是自己预定义 的自己编一个时间的种子就可以了,time
是方便程序的后期改正,产生不同的种子

楼主:
后来我想想 用定时器当种子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