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电量采集的问题(请版主和高手指教)

楼主(2007-11-12):
小弟用ADC0804对电池的电量(10.8~13.8)进行采集,但在实际采集中发现采集的电量不准确,我用万用表测量0804的6脚时,电压和预期的有偏差,小弟我加了LM385,感觉还不是太好,请问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吗??在线等!!!

楼主:
接上题

LM358

网友A:
可以不用加缓冲,电阻分压后直接给ADC.

误差可以通过调节电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楼主:
回2楼

可以不用加缓冲??不太明白!!采集点通过分压后直接接0804不可以吧
(感谢回帖)

网友B:
AD

加LM358构成射极跟随不影响测量,你所说的不准是指输入到ADC0804的电压与读取到的数字量不对应还是AD入口处的电压与电池电压不成比例,务必说清晰。
如果是输入电压与量化后的数字量不符,应该检查驱动程序及基准电压,如果果后一种故障,属硬件故障,宜再作排查。

楼主:
斑竹说的好

小弟我说的是测量的AD入口处的电压与电池电压(分压后)不对应!AD的基准电压是2.56V,我看别人就用的2.56做基准电压,但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B:
测量输入电路中有可调电位器可以调整测量基准点

  电阻分压是线性的呀,运放也是1:1的放大器,重点检查电阻部分,及运放部分,AD基准是2.56表明测量入口处达到2.56V时读取到的AD值为255(8位AD),让电池电压最高时与这值保持一致。

网友C:
dd

在358正相端弄个低通好些

楼主:
感谢斑竹古道热肠

让电池电压最高时与这值保持一致,是不是说当电池为满电量时,我调节电位器,使358的输入端为2.56V那,既AD采集到的电压为2.56,转换后ad为255!!

网友D:
基准电压对应的采样最大值

如果采样电压超过基准,采样值同样是最大值255. Vin = 采样值*{Vref/2的N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