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SD7218芯片地址问题

楼主(2007-11-12):
问下各位大虾,小弟有前人留下的电路,有2片7218,其片选地址分别为A2A1A0=000和A2A1A0=001,但是芯片地址定义是0X50和0X52,请问为什么不是0X50和0X51啊!

楼主:

没有人相助啊?谢谢各位大侠了,指教一下吧!!

网友A(2012-08-10):
因为最后一位是读写位W/R,所以写是W=0,如果为51H,不是“写”而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