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64地址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7-11-12):
初次使用24C64
用了三个
从机地址10100000 ,10100010,10100100,
那么他们内部的存储地址怎么分配,我是以16个字节为一组

网友A:
随便说说

64KBit/8=32KByte,地址0~32767,三片都是这个地址,通过从机地址区别,看来LZ没有弄懂什么是从机地址

楼主:
谢谢!

我看得资料应该是8192个字节,一个字节是8位,所以是64K位的容量
如果按字节寻址应该是0-8192(0-2FFF)
写从机1的地址是1010,000,0  读是1010,000,1  片内地址是0-2FFF
写从机2的地址是1010,001,0   读是1010,001,1  片内地址是0-2fff
写从机3的地址是1010,010,0   读是1010,010,1  片内地址是0-2fff
我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