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片子的选择

楼主(2007-11-13):
我是新手要找一个有3个中断源的51内核的8位单片机,价格要比2个at89c2051的差不多?现在用的2051的片子只有2个中断源不能满足控制的需要了,所以要找一个有3个中断源或者要用2个片子。大家帮忙给个建议啊!谢谢

网友A:
dd

要什么中断?

网友B:
89C52不是可以的么

89C52不可以的么

楼主:
要有三个中断源,编程需要

片子要输出环分细分信号还有半流信号,使能信号,自测信号,判频信号,要三个中断才可以,环分信号要3个口细分3个口判频1个使能1个自测1个,另输入端有脉冲信号口,方向口,使能信号口,要是一个片子所有口都用了,但是中断源不够,at892051只有2个中断源

网友C:
at892051只有2个中断源吗?

网友B:
听不清楚

你就直接说,你需要什么样的中断源不就行了么.

网友A:
dd

是要三个外部中断吧

楼主:
请教

片子要实现的功能就是我上边所提的,那些是不是要外部中断啊,因为我是新手,编程要找外协的去做的,我跟着做,现在要选用一下片子,at89c52的价格好像比51的贵吧,要考虑到经济性的啊!

网友A:
dd

还是不明白?

网友D:
2051的T0、T1用成外部方式,加上INT0、INT1有4个中断呢!谁说2

网友B:
对啊

对啊,要充分应用51的资源啊.T0,T1配置为外部记数方式,记一个脉冲就让它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