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后是不是RAM里的内容不变吗?

楼主(2007-11-13):
(无正文)

楼主:
并且没有用startup.a51

并且没有用startup.a51
 为什么RAM会不保存复位之前的信息吗?

网友A:
当然要变了!!

楼主:
那怎么才能保证复位后RAM的内容不变呢?

那怎么才能保证复位后RAM的内容不变呢?

网友B:
好象不一定哦

如果不断电光复位的话,好象全局变量的值不会变吧,说不好没太多注意.

楼主:
我把程序中的变量全部是定义的全局变量

   近来我在实际应用需要在不断电复位后.仍然读RAM里面的标志来判断状态.
 我是用的KEILC软件写的程序.
   我在书上看到复位后不影响RAM里面的值才打算用这个功能.并且只能用这个功能比较好!
  但是今天实验了好久都不成功.特来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C:
对了,是不变的

但要修改STARUP。A51文件,让它不要对RAM进行清零。
如果没有加STARUP。A51编译器会默认一,除非用汇编自己写启动代码

网友D:
需要添加startup文件,然后修改它,不要它对RAM清0

网友E(点评):
这个太对了,我就是改了没有添加,怎么弄都不行,原来要添加进去一起编译啊

网友F:
导致复位的原因有很多,

网友G:
00只说对了一半~~~俺是要收"选美"票的~~~

俺拿复位键当功能键都不怕呀~~~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58716/message.aspx

网友H:
不同的CPU有不同的约定的。

网友G:
哈哈~~~看来和俺抢生意的多起来了~~~

楼主:
各位大哥们谢谢你们告诉我.但是请问怎么修改STARTUP.A51呢?

  我用的是AT89S8253单片机.
   请问该怎么来修改STARTUP.A51啊?
   教我方法就可以了.谢谢了.
   我试了一天了.还没有没有搞好.

楼主:
说明一点.是自己手动复位

startup.a51
有这么多个CLR A我该改哪个呢?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IF PPAGEENABLE <> 0
                MOV     PPAGE_SFR,#PPAGE
ENDIF

IF PDATALEN <> 0
                MOV     R0,#LOW (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网友I:
??

你的系统复位了,你是怎么保证你现在的数就是原来的数呢?除非你有备份数据,一般还是重新初始话的好,复位读ram这都是针对特定的系统的,例如电表,plc这一类,都有备份数据,据说f22的系统死机,要重启动才行,这个时候我想它应该不会去读ram吧,要是读错了,那就完了

楼主:
RE

我在RAM里面定义了个单元作为标志.
    就是希望复位后能再次判断定义的哪个单元才好.

网友C:
将启动文件RAM大小改为0即可

楼主:
RE

是不是80H改成0H啊?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热心的大侠.
  问题解决了
   我就添加了STARTUP.A51
  然后修改了下
   IDATALEN
EQU     80H     ; the length of IDATA memory in bytes.
我把80H改成了00H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反正复位后.标志仍然再.
 谢谢了.

网友J:
解决啦?

祝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