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怎么搞

楼主(2007-11-14):
最近学习了下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就像老农先生的那个教程差不多意思,有个问题我老想不大明白,在那样的系统里面除了系统时标中断外别的中断该怎么搞?别的中断都会影响时标的哦

还有,裸奔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除了uc/osII,Linux这样标准的OS之外其余的都是裸奔?即使是老农那样的系统设计也是裸奔?

网友A:
俺的教材注重设计原理

和阐明怎么组织程序,和OS是大不相同的。OS特征就是提供一个调度平台,不管你多大多小程序,都需要它。

俺教材说明怎么对待中断事件,怎样多任务化,这个是依赖于事件变化的处理,而不是OS调度。

处理事件是三个等级,所以中断只要简单的分类:高等级中断和低等级中断,和51的IPX中断等级设置一致。

网友B:
不能乱搞

楼主:
倒塌进行时

看来我学习很不到位,需要继续加油

群众的眼睛告诉我(也许):我看的书是完全的时间触发,群众的教程好像是基于事件触发的应用系统建立过程的指导,如果完善点就变成了基于抢占式系统的单片机系统了,对不?

还是学习学习教程先

学习过程中希望前面的人给点意见,让我也过去成为你们那边的过来人,谢谢

倒塌着学习~~~~~

楼主:
就是那个老外

就是那个老外,搞的完全时间触发式嵌入式系统,那个看过的兄弟告诉我

那个书里面要用到外部中断该加到哪里

楼主:
书名字是这样的

Patterns for Time-Triggered
Embedded Systems

Building reiable applications with
the 8051 family of microcontrollers

中文名字: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

是个中国老师翻译的

也许那个老鸟看看里面的内容给我们大概讲下它究竟咋样,那就好了

楼主:
是不是大伙都习惯

是不是大伙都习惯午夜上线侃这个单片机啊

可是我要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