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编写中断使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1-14):
按照书上写的

可是编译不通过

是什么问题啊?

(如图)

网友A:
在括号内加上void

楼主:
恢复 HWM

用你的方法没用啊 刚试了下

网友A:
那可能是上面有什么问题影响到此。

楼主:
会是什么问题影响啊?

呵呵  有人能解决这个事么?

网友A:
给出完整的程序

楼主:
完整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art_Int();

int i,j;
sbit P10=0x90;
sbit P11=0x91;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7};

main()
{

EX0=1;
EA=1;

i=j=0;

while(1)
{

P10=0;
P2=Table;
P10=1;
P11=0;
P2=Table[j];
P11=1;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i++;
if(i>9){i=0;j++;}
if(j>9){i=j=0;}
}

}

Uart_Init()
{
SCON=0x52;
TMOD=0x20;
TCON=0x69;
TH1=0xf3;
}

网友A:
大括号成对吗?自己看一下。

楼主:
关于程序

用数码管来显示 中断口输入信号次数的累加

楼主:
感谢HWM

有你这样的热心人真好~~~

网友A:
中断程序应放在最外层,不能放在main内。

楼主:
恩 已经解决了 感谢~~~

网友B:
using 0 肯定不行。你不要命啊。

快改成 using 1

网友C:
using 1

using   y   中断函数使用的那个寄存器组, 51里面一般有4组  r0 -- r7寄存器,

网友D:
少了个大括号

网友E:
不是少了打括号,是把中断放在main()里了!

网友F:
如果默认的不是RS0,使用using 0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G:
建议初学者还是让系统自己分配吧

尽量不用using ?,否则有时候可能会死的很惨。

网友A:
关键是要明白using n的作用。

用 using n (n=0..3) 是指定一个特定BANK给中断程序使用,“并取消了响应的寄存器保护指令”,以便提高反应速度。所以如果主程序和各嵌套的中断程序能分配不同的BANK就不会有问题,因此并没有那么可怕。
当然,如果没有特殊的速度要求,就不建议使用 using n ,这样编译将沿用当前的BANK,并会自动加上相应的寄存器保护指令。

网友H:
using 0是要坚决杜绝的

这个0 极可能让你的程序乱套

原因看HWM在20楼的说明

网友I:
懂了

学习了,原来不会用using,现在准备用用看.

楼主:
inrettupt的意义呢?

那请问 interrupt 0  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J:
interrupt 0表示0号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