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UP.A51 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7-11-15):
在用Keil uVision2建立工程的时候,经常会碰到 STARTUP.A51 这个文件?
请教:这是个什么文件呀?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A:
应该是头文件吧,包含一些函数定义等

具体不太清楚,还是等高手再讲清楚吧 占个位置

网友B:
re

启动文件. 清理RAM.设置堆栈等.即执行完start.a51后跳转到.c文件的main函数.

网友C:
清RAM,设置重入堆栈,交权给MAIN函数

网友D(2013-08-05):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14-02-12):
加了会怎么样?不加会怎么样?

网友F:
学习了,一直以为没有用处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加了会怎么样?不加会怎么样?

似乎影响不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加就不清除RAM,但也能进入MAIN函数,影响不大...

你就别胡说八道了,startup.a51的代码已经存在于lib文件里面了,你加不加都有这个执行代码,加了的意义在于a51编译生成的obj文件优先级高于lib,你如果修改了这个a51文件那么就以你的文件初始化过程为准,lib文件里面的被忽略。21icbbs如今衰落就是你们这些不懂装懂的货色恶意灌水导致的。

网友I:
启动文件

网友J:
21IC现在的人气确实堪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21IC现在的人气确实堪忧

相比较而言,感觉这里的人气还是挺旺的。

网友L:
启动程序,每个单片机都会有的一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