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系统问题

楼主(2007-11-15):
最近要做一个会议系统,有5路信号话筒(MIC1,MIC2,MIC3,MIC4,MIC5)输入,要求有优先级MIC1    讲话时其它音源的输入必须全部被muting掉,MIC2使用时除MIC1,MIC2外其它音源的输入必须全部被muting掉,依此类推越后优先级越低。准备用单片机来做它的逻辑优先级控制,现在问题是怎样准确稳定的判断哪个话筒使用。我想用A/D来检测信号的输入,不断的循环检测5个通道输入,发现有信号时根据优先级来决定那些通道可以输入,哪些要被muting掉,理论上应该可以吧,但是又想如果这样做的话误差会很大,而且不断的开关通道会产生干扰,这样做出来的产品能不能用还是个问题。如果不用单片机来做直接用硬件做是否可以呢?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比较难实现呢

网友A:
硬件来做也可以,太简单了。

用带通滤波器检测话筒输出的语音信号(语音在1~3KHz之间),足够大就触发单稳态电路翻转,然后通过门电路做优先级判断,再控制模拟开关切换。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了,不谋而合啊

我昨晚也是这样想,其实是受到声音控制电路的启发,但是这样做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复杂。我想用单片机的话比较简单不知可不可行呢?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A:
带通检测用LM567,没仔细算,应该够宽的,

其他部分我建议用单片机做,方便调节单稳时间和优先级,数控界面能卖更好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