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51 如何指定数组单元的首地址呢

楼主(2007-11-16):
用C51 在片内RAM定义一个数组单元,如果不指定的话编译器会自动分配地址,那么如何指定这个数组单元的首地址呢?

比如指定unsigned char data send[30]的首地址

网友A:
为什么要去人为指定地址?

说出你的理由?

楼主:
上位机要访问他的从某个存储单元开始的数据,

上位机要访问他的从某个存储单元开始的数据,而这个首地址是由上位机指定的。所以要定义以下存储单元的首址,这个用汇编语言是可以实现的,不只在C51下怎么实现?

网友B:
这样搞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C:
LZ:这可不是须指定地址的理由啊。改改思路。

楼主:
MODBUS协议要指定访问的下位机的首地址

MODBUS协议要指定访问的下位机的存储单元地址,我用汇编是这么做的

网友D:
关注,占个位置,我也想知道!

网友E:
_at_关键字

或通过段在连接时指定或在汇编中定义变量在C是声明使用。。。

网友F:
有些是需要指定具体位置来取数据

_at_关键字可以啊!

PUBLIC byte XDATA abADPCM[7]         _at_ 0x1480;
STATIC const byte MCODE abADPCMpara[7] = {0X31,0X00,0X00,0X00,0X01,0x05,0x04};

网友G:
乱来

既然使用MODBUS协议要指定访问的下位机的首地址,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上位机先通过协议取得首地址?

网友H:
同意农民

先读再指定也一样啊

网友I:
绝对地址定义不要太广啊

绝对地址定义不要太广啊,怎么叫乱来?看看51的绝对地址访问啊,除关键字外,还有库函数可以调用的啊.ABSACC.H

网友G:
这是系统设计问题,不是能不能实现

协议重要

网友J:
是不是可以?

C51不熟。
但是一般象在dsp,可以用关键字配合连接命令文件定位变量存放地址。

C51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I:
不同意"农民"

说实在话,我根本不知道"农民"说通过协议取得首地址是什么意思?这跟我把数据放在预定的地址空间,有联系么?你认为先读取首地址,在读取数据,比我把数据固定在某个确定地址,在去读要好么?我不这样认为.

网友I:
而且重复动作太多

"农民"这种方法,说实话,行不通,一次读取,还可以,如果频繁怎么办?每次都获的首地址?(因为,自动分配是随机的.)

网友A:
上位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去读你的绝对地址处的数据!!

1, 除非你在做仿真器,需要检查内存的值, 否则,上位机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去读你的绝对地址处的数据!!

2, 假如你在协议中由上位机指定首地址, 那么你的这个通过协议发送过去的首地址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的下位机的数组首地址是编译时已经确定的,而不是在运行时确定的.

3, 如果是上位机想要访问下位机中的数组中的某个数据,上位机可以指定数组的相对地址呀,并不需要绝对地址.

网友B:
就是。上位机发东西给你,你自己把它存了,你自己明白就

没必要关心物理地址。你放哪了,就从哪取回就好。

网友C:
呵呵,楼主对MODBUS理解有误。

网友I:
学习中

虽然自己还是不太愿意接受楼上的看法.不过感觉楼上是高手,自己还是去多学学,至少我在AD采集时还是采用绝对地址定义.不知楼上是怎么把几K的采集量存起来,而且让上位机来读的.

网友K:
ls,你的上位机接口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E:
能不用绝对定位的最好不用

不过51对这个支持的很好,建议用连接控制命令实现。。。

网友L:
总的来说可以实现,但没有必要!

MODBUS协议里规定的地址只是协议层的,物理层的它是管不了的!不要读死书!
例如:协议规定第5个字节是电压。
      通讯时,只要你把电压放到第5就是了。
      在下位机系统中你爱放在哪里就放哪里!

唉!我的一个同事跟你一样想的!!!

我汗!

网友B:
随便申请一个变量,都可以获取到它的地址

对于数组,那更简单了,数组名就是它的地址。

别人发什么数据给你,你只要把那些数据放到这个数组中即可,
而别人读数据时,你只要把数据从原来的地方读出来既可,
根本不用管它地址值是多少。

网友M:
re

LZ对modbus理解有误。
在modbus里,需要从机地址,数据地址只是通信协议里的内存变量,而不是你说的ROM地址.
举个例子:你定义主机地址是1,一个数据地址是0x02,如果你把这2个数据存放在flash的某一个地方address1,addrss2;
主机要的是*address1,和*address2.也就是地址里边的内容。
而不是你说的要address1,address2。
就这个意思,我语文不太好。

网友C:
楼上:你的语文不错啊,呵呵。说的不错。

楼主:
这个问题我发完帖子当天就解决了,没想到

这里讨论的这么热闹!
用相对地址就成了!

网友N:
难道真有这样定义 交互 方式的! 晕晕!

简直是   听课不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