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延时程序时间算法

楼主(2007-11-16):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for (i=0;i<125;i++)  //为什么51单片机在12Mhz晶振时此处延时1ms
     { }
  }
}

请问是怎么算的?

网友A:
这个要看汇编同时还要知道每条汇编的指令周期才行的。

最不动脑子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测试(加测试条件)。

楼主:
c语言的延时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B:
C51,具体时间很难算.

C51,具体时间很难算.用仿真直接看好了

网友C:
始终是要按汇编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