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给MSP430超过频吗?

楼主(2007-11-16):
原来是8M的晶振,但是它的单通道转换时间有点长,于是我把它换成10M,很奇怪竟然转换时间反而长了,再换成11.0592M,又长了一些,怎么会这样捏,有人知道吗?

网友A:
AD转换的时钟不可能有这么高,一般只有1~4M

甚至几百K

楼主:
我用的是149,最高晶振8M,但是速度不够,所以要超频

网友B:
速度不够,换

tms320f28015,60MIPS,32位dsp,12位高速AD,利尔达大概50元吧

网友A:
AD的时钟一般要分频

网友C:
ADC转换时钟远低于CPU时钟,超频没用的

而且超得太快了的话,很可能工作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