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汇编程序问题

楼主(2007-11-16):
用示波器量得单片机RXD有波形输入,程序中做的串口接收中断程序能够进入,但是MOV A,SBUF总是为零,请各位大侠指教啊^_^

网友:
如果你够细心能直接从那波形中直接读出是否是正确数据的

网友A:
LS说的对,从示波器里读出数据,然后分析程序

网友B:
找自己的软件问题

这种最大可能是自己的软件问题

网友C:
调试串口的技巧

一.PC<->MCU
1.将PC端的RX和TX短路
2.用串口工具发送数据0x55
3.如PC接收到数据证明PC串口正常
4.接上MCU(肯定要去掉短路线)
5.在MCU只运行发送程序,连续发送256个0x55
6.如PC接收到数据证明MCU发送正常,波特率等参数设置正常.
7.用串口工具连续发送0x55,间隔200mS.
8.在MCU上串口接收中断中读入数据后立即后发PC.
9.如PC接收到数据证明PC串口正常,否则,...

网友D:
是的,检查ES、波特率等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