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很长的线如何测试是否通?

楼主(2007-11-17):
(无正文)

网友A:
一根线用来做什么用呢?能说说吗?

网友B:
单根线难说,但如果有两根以上就把一头短路,量另一头。

网友C:
这个和测试网线有没有问题原理一样吗?

网友D:
绝缘达到的话,将一端接到市电的火线上

然后在另一端对地测量应该行的

网友B:
5楼:通不通都不知道,谁能保证当中会是什么情况,危险啊

网友E:
哪会又单纯的“一根线”呢?总能找到回路的

网友C:
你们看过测网线有没有问题的那玩意不?

那时不能上网就把网线拿去数码城检测,那人就.....

网友F:
那个不是一根线

网友G:
其实还是有方法的

找到一个地(大地),然后将线和地之间用调压器加电压,线的另一头也找到一个地(大地),然后用示波器看线和地之间的信号不就行了,关键是地不太好找,现在的楼房,很多都没有真正的地,北方的暖气管子也没有真正的接地,做好是变压器的接地线,那个应该是地。

网友H:
测线

可以用测线仪,我只是听说过,但没见过啊!

网友I:
网线分析仪都能测出是哪里断了

嘿嘿
俺们公司代理过福禄克的这种小玩意儿

网友B:
我没这玩意儿,就用土办法。

网友J:
上网查查TDR技术,福禄克 有这个玩意

网友K:
电信局修电话线的方法:

一个信号源夹在电线一头,单线。用另一个东西(就一个放大检测)接触导线外皮,能响就通了。很方便从一束线中找到要接的那根线。
如果要看这东西,把你的电话线扯断,报障吧。这个东西应该不贵。

网友L:
把电线当作一个天线,晓得好长,就晓得加个什么频率的无

再接收,分析,哈哈

网友M:
15楼说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不适用,线太短了

16楼的方向正确,关键是频率的选择,原理是测信号的反射,类似于天线的“驻波比”。

网友N:
最早的农村的广播就是一根线的,另一根接大地

网友F:
LS说的是

网友O:
用冬瓜推荐的fluke仪器吧,我也用过,

可以测量线的长度,精度是0.5米.好像是用脉冲反射原理的.便宜的只要几千.

楼主:
回答xwj :是一根线,注明这个测试不是在贿赂中,是单纯的

楼主:
回答大家的

看了大家这么多发言,很高兴,
但发现大家往网线这么扯了,其实我这个只是单纯的测试,没有什么回路可言的

看了
引用 网友J: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上网查查TDR技术,福禄克 有这个玩意
-------------------------------------------------
觉得有点启发了 ,决定去看看再说。

网友E:
问:1、单独拉一跟线干嘛? 2、线是走直线还是卷起来的?

部部是非要由电线构成回路才是回路,比如地、分布电容、空间耦合、阻抗变化点等都能构成回路

只要你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就一定能测出来的

网友L:
楼主 总 要说 哈目的呀

网友P:
说来说去,00说的这点最关键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一根线用来做什么用呢?能说说吗?

网友Q:
“一根线的两头在不同地点,距离有100左右”,100mm还是100km

楼主距离单位都不给,又是一个猜谜的题目。。。。

网友L:
26楼应该这样问比较 合理

 “一根线的两头在不同地点,距离有100左右”,100光年还是100km?

因为“回复主题:一根很长的线如何测试是否通?
                                             ”

哈哈

网友I:
一根线可以用来晾衣服

如果是玻璃的
可以容纳几十G的带宽

网友E:
嗯,如果是“一根很长的线”,可以晾好多好多衣服!!!

网友C:
xwj 你门的21都没问题吗?

网友E:
没问题啊

楼主:
TDR技术

引用 网友J: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上网查查TDR技术,福禄克 有这个玩意
------------------------------------------------
TDR技术 我已经看过了。。。。
是不错 但没有相关里的理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