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一种简单便宜的3.3V转5V电平接口方法,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7-11-19):
因为手机上用到2.8V转5V电平转换的电路,需要体积小,成本低的电路,考虑了很长时间,设计了如下一个电路,感觉不错,跟大家一起讨论。

当输入端为3.3V,场效应管截止,输出端为5V。
当输入端为  0V,场效应管导通,输出端为0V。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电路需要输入信号为强信号,输出信号为弱信号。
比如输入端直接接GPIO,输出端接高阻的输入脚。
否则容易导致死锁现象。

网友A:
实质是把 Push-Pull 变成 Open-Drain

早有人用了,不过反正没申请专利:)
跟单管反相电路比,好处就是同相,缺点就是输出驱动能力略差

网友A:
控制栅极电平,还能完成逻辑运算

Y = A OR NOT B

网友B:
MOS管D和S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电路有些问题。

输入高的时候,输出应该是3.3+0.7=4.0v左右。

网友C:
借问 zsmbj 你名字前面 zs 有什么含义么?

网友B:
没有。zsm是偶滴名字。

网友D:
可以用三极管,成本低点

网友C:
zs是不是一个地名中山的哦??

网友B:
呵呵, 太空穿梭机还真能猜啊。

看看21ic上的这个图。i2c接口的。

网友E:
这种方法经常用的

其实就是用三极管做个非门嘛

楼主:
这个二极管是反相的,不存在zsmbj说的4.0V

楼主:
那我量产板的手机就这么设计了,zsmbj是不是把二极管看反了

我设计的那个电路输入是2.8V,输出5V,若按zsmbj说的,2.8 + 0.7 = 3.5那我就危险了。

zsmbj再分析一下。

网友B:
to lldwsw

对不起,刚才把二极管看反了。和我贴的这个图差不多。这个图可以双向传输的。5v端输出高低,反过来3.3v端也能输出对应的高低。

网友F:
呵呵,场管也不便宜啊……

三极管就行嘛,就是个简单的电平转化而已嘛……

网友G:
赞成10楼和14楼

用三极管应该也行

网友H:
用2个2306真是浪费

还是听楼上的吧

楼主:
因为手机上用的是很小的封装,比SC70小些,价格差不多

因为好几个地方用了场效应管,考虑采购方便,并且价格差不多,所以统一用成一种物料。

并且用三极管还要多一个电阻,考虑综合成本,基本一样。

网友I:
请zsmbj详细介绍一下I2C电路的工作机理

I2C总线的SDA是双向的,用三极管实现起来有难度。
场效应管的优点:
1、电压型驱动,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有的甚至比三极管大。
2、导通后,压降比三极管小。
3、正反向双向导通,相当于机械开关。
还有什么优点,大家说说吧!

网友B:
这个电路确实可以实现双向传输。如i2c接口。

为了方便,定义3.3v为A端,5.0v为B端。

A端输出低电平时(0v),MOS管导通,B端输出是低电平(0v)
A端输出高电平时(3.3v),MOS管截至,B端输出是高电平(5V)
A端输出高阻时(OC),MOS管截至,B端输出是高电平(5V)

B端输出低电平时(0v),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从而使MOS管导通,A端输出是低电平(0v)
B端输出高电平时(5v),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B端输出高阻时(OC),MOS管截至,A端输出是高电平(3.3V)

所以可以实现双向传输。

网友J:
呵呵,回去研究一下

楼主:
现在需要电平转换的地方很多,建议大家多用这个电路,降

只是注意这个电路是双向的,若输入输出阻抗匹配不好,容易导致死锁,请大家回避这个问题。

网友K(2011-12-17):
最简单的办法是TTL+电阻2个直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