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老话题.关于温度PID的

楼主(2007-11-22):
  近来在做一个双单片机控制系统的时候有点搞不清楚.
   单片机A是负责采集多段温度和处理温度和接受单片机B发来的温度设定值.
    单片机B是负责其他工作(键盘,显示.和动作输出)
   我想问下.若单片机B设定了一个值发送给单片机A
    单片机A采集完温度后.发送来的设定值相比较后就可以输出加热或停止否.?还是是通过PID处理再给出是否加热或者停止加热的命令.

网友A:
这个要问你自己

楼主:
RE

   我知道当温度大于设定值的时候.应该停止加热
    小于的时候应该加热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入一个PID控制算法.我真的还不大知道.书看了好多次.都有点不明白.有点蠢.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B:
既然用pid,当然是pid计算之后再决定是否加热了,否则用pid

楼主:
这个有点看不懂

下面是PID运算的式子:
u(n)=u(n-1)+Kp{E(n)-E(n-1)+KIE(n)+KD[E(n)-2E(n-1)+E(n-2)]}
=u(n-1)+PP+PI+PD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PP,PD,PI
   不过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

网友C:
就一个开关量输出啊,还是pwm啊

其实用个简单规则的判断就可以了饿

要不就模糊一下.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开关输出

有三段温度.分别有3个开关量输出.

网友D:
PWM

不能说是“决定停止或者加热‘,应该是通过PID算出单位时间里的加热占空比。

网友E:
LZ你是哪里的?

楼主:
不是PWM是开关量呢?

楼主:
to:lxrlxr

我是湖南的啊!
   哈哈!不过在深圳上班啊!

网友F:
RE

由于温度是有愦性的,所以要PID。
要求不高的话,可按以前一位大虾的办法,每次加70%。

楼主:
若要求高呢?

网友G:
借用一位大侠的一句话:真正搞懂PID算法了你就挣大钱咯...

网友F:
若要求高呢?

若要求高呢?---pid

楼主:
那我改怎么办呢?

那我改怎么办呢?
  我现在想把这个东西搞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