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AT89S Power-down的问题

楼主(2007-11-22):
(无正文)

网友A:
标准51是复位才能,89S好象也这样

用AVR的好

楼主:
89S可以用external interrupt退出power-down,所长先看看手册哈

我也想用AVR,但成本不允许。

网友A:
如果是中断可以退出

先执行中断,再继续运行。

网友A:
你可以在KEIL中模拟

手动改变EINT所在的IO电平

网友B:
如果可以肯定是从中断开始执行,然后继续执行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