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小侠C51+keil问题

楼主(2007-11-23):
     最近在写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之前写了个ks0108和ds1302的驱动,然后想利用定时器定时显示时间,但当我写了
   TMOD = 0x10;
   TH1  = 0xEC;
   TL1  = 0x77;
   ET1  = 1;
   EA = 1;
   TR1=1;
后,发现没什么效果,单步执行以下,发现当程序执行“TR1=1”后,TH1,TL1,TCON都被修改了,且TF1一直为1,却不会转移到中断服务程序。
   反汇编看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SETB TR1(0x88.6);
没法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只好到21ic找help了。
     期望给点意见,指点一下

网友A:
dd

是不是你设置问题

楼主:
dd

不知有什么设置要改吗?

网友B:
中断程序在哪里啊

楼主:
hui

中断程序就在main的上面:
void Update() interrupt 3
   {
     static char counter=100;
     TR1=0;
     //TF1 = 0;
     TH1  = 0xEC;
     TL1  = 0x77;
     TR1=1;
     counter--;
     if(!counter) {counter=100; Index=1;}
   }

网友A:
dd

看你的keil设置正确吗?

楼主:
要设置那里呀?

能否告诉下?

网友A:
dd

file下device database选择你用的芯片

楼主:
选了,是89s52的。

网友A:
dd

那你把整个程序弄来看看

楼主:
很长的,如何弄?

   void main()
{
   TMOD = 0x10;
   TH1  = 0xEC;
   TL1  = 0x77;
   TF1=0;
   ET1  = 1;
   EA = 1;
   TR1=1;

   ks0108Init(0);
   ds1302_Init();

   ks0108_display(cxkj);

   ds1302_Read_clae();
   ks0108_Write_string(16, 0, cale,9);

  ds1302_Read_time();
  ks0108_Write_string(32, 0, time,8);
}
我是怕其他程序写的不够好,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加我QQ行吗?372970907

网友B:
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其它问题引起的

比如WDT什么的

网友C:
那你要看EA*TR1是否为1了

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