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外部中断,怎么也进不去。

楼主(2007-11-23):
我用MAX706(5V)做掉电检测,它的PFO下拉4.7K电阻(不下拉也试过了)。把PF0接到MCU(3.3V的C8051F340,耐5V输入)的外部中断0。
其中有电池供MCU电。
1、当我把电断掉的时候,发现怎么也进不去外部中断里(断电后经过测量MCU是正常工作的)。没有掉电时,P0.3(配置为外部中断0,开漏方式)一直是4.7V,当断电发现它也降到几十毫伏了。

2、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我把MCU的P0.3和“地”搭一下,就可以进中断了。我想这个现象说明我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请大伙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

是否掉电和短路效果相同呢

楼主:
re

我是用MAX706来检测掉电的,706的PFI(监视电压引脚)接自己的VCC(5V),当断电后VCC低于某一电平(好象是2,3左右吧,有点忘记了)。它的PFO就输出低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