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的复位电路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07-11-24):
各位高手请指教:
      我做了一个小电路,用at89c52的P1口的P1.0、P1.1作输入,用P1.4、P1.5、P1.6、P1.7作输出,用仿真头没问题,但程序烧到片子里就是不干活,是否是我的电路连接有问题,再一个问题:电路晶振、复位电路我已连接好,但不知对不对,at89c52的复位电路是如何连接的?
          请各位大虾看一看我画的一张图,看是否有问题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你的图上不是画着吗?

CPU第9脚连着一个电容一个电阻。

楼主:
cpu的其他不用的管脚是否不接?

网友B:
不会连标准51的复位电路都不会接吧

楼主:
你看我接的对不对?

网友C:
复位电路连接没问题

不过电阻我一般用的10K,电容10UF
有时候你图是对的
但焊接可能出现问题的
比如虚焊,连焊什么的
我就遇到过一次,开始以为是原理的问题
结果查了半天,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好的,我在试试。

网友D:
晕,EA都不接,怎么可能正常?

楼主:
我插上仿真头工作就没问题,插上片子就不成。

网友E:
严禁EA悬空`~~~

网友F:
“严禁不仔细看相关资料就画板”,呵呵

网友G:
EA悬空

可能是EA的缘故,EA不能悬空
EA为高的话,程序地址小于4K时,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内容,超过4K则直接读外部程序存储器
EA为低,则不管地址大小,一律读外部程序存储器

楼主: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是我忘记接EA了。真不好意思,提这样的问题。

谢谢!!!!!!!!!!!!!!!!!!

网友H:
驱动光耦和LED的三极管用成这样

也难为,还是改改吧。

网友I:
ls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我也想学学光藕驱动电路,
谢谢

网友J:
14输出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把光耦、240、三极管统统去掉吧
把hc14换成7407,还可以直接驱动蜂鸣器,那就更好了;
不过最好使用灌电流驱动光耦和蜂鸣器;
另外注意51上电的时候,I/O是高电平;

网友I:
hi

ls,不用继电器有没有好的方案?
总觉得继电器成本要高,呵呵

网友J:
不使用固态继电器那就是使用可控硅了

相当于是你自己做一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I:
谢谢楼上

直流电磁阀0.65A, 我用单片机控制24v电磁阀用光藕三极管应该就可以了吧?
电路通断电流也不大,这样成本低些。不知什么型号效果好些?
谢谢

网友K:
能不能看看程序啊?

有没有程序的啊,能不能看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