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疑问——请教

楼主(2007-11-24):
一个51单片机的小小汇编程序 作者 lml198694 日期 2007-11-24 21:38:00
LED1  EQU   P1.0
LED2  EQU   P1.1
LED3  EQU   P1.2
LED4  EQU   P1.3

WDT   EQU  P1.7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50H
MAIN
FLASHLED:

CLR  LED1
CALL  WAIT1S
SETB LED1
CLR  LED2
CALL  WAIT1S
SETB  LED2
CLR   LED3
CALL  WAIT1S
SETB  LED3
CLR   LED4
CALL  WAIT1S
SETB  LED4
JMP   FLASHLED

WAIT1S:
MOV      R2,#08H
WAIT1S2:
MOV      R0,#0FFH
WAIT1S1:R1,#OFFH
DJNZ  R1,$
CPL     WDT
DJNZ   R0,WAIT1S1
DJNZ   R2,WAIT1S2
RET
这是我今天仿照书上编的一个汇编程序,可是在keil中运行的时候,它却提示说没有定义,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二啊 ,为什么会没有定义,一般在keil中,怎样的去定义,或则说,什么样的语句有定义呢?

网友A:
你连头文件都没有,P1是个啥东东

编译器不认识

网友B:
你前面的四句话就算是定义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

1.>中文的冒号和逗号!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就是...

就是你在输入代码时,把输入法打在了智能ABC方式了,应该打在英文输入方式

网友D:
真的服了,今天还真见到N人了。

真的服了,今天还真见到N人了。
回去好好看看书再问吧,不要乱问,别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回答你这些在书本上很容易就能解缺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