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被华为鄙视了,写程序还真用到了他出的那道题,请大

楼主(2007-11-25):
这是我学习大家的将n个字节从一个地址拷贝到另一个地址的函数,但是发现如果将这个函数调用7次以上,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我的主芯片为AT89C55,用8279扩展 的4*4键盘来控制选择lcd 不同的屏幕。当调用mem_cpy函数在程序中出现7次以后,键盘不起作用;7次及以下完好。这是为什么?难道堆栈区不够用吗?请各位大哥大姐再给小弟指导一下!

void mem_cpy(void *t,void *s,uchar len)
{
    char *t1,*s1;
    t1=(char *)t;
    s1=(char *)s;
    while (len--)
    {
      *t1++=*s1++;
    }
}
在程序中也就是将以下两种名字的数组相互拷贝而已,
uchar idata dig1[7]={"0 2.6 0"};
uchar idata dig2[7]={"4 5.0 0"};
uchar idata dig3[7]={"4 5.0 0"};
uchar idata dig4[7]={"4 5.0 0"};
uchar idata shu1[7]={"0 3.5 0"};
uchar idata shu2[7]={"4 3.5 0"};
uchar data shu3[7]={"4 3.5 0"};
uchar idata shu4[7]={"4 3.5 0"};

楼主:
郁闷,把idata 去掉就行了,难道间接寻址的片内存储空间不

网友A:
这事儿够玄乎~~~

不过你写得这个程序是不对的。
请参阅旧贴。

还有你的数组初始化比较奇怪,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去查阅一下C语言的教材,看看字符串的处理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B:
感觉程序本身问题不大

只是有点重复定义,char *t1,*s1;两个变量完全没有必须定义。
进不了华为是正常的。

网友C:
char *t1,*s1;没有分配空间

将内部idata的数据冲掉了。

网友D:
唉,这程序写得...

网友E:
重复定义,重复占用空间

网友E:
贴段代码

void _memcpy(uchar *t,uchar *s,ulong Len)
{
    while(Len--)
       (*t++) = (*s++);
}

网友F(2013-04-16):
练内功是不能浮躁的,要静得下心。

你看8楼的,写得多简练。而且不需要申请内存空间。

网友F:
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要画蛇添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将内部idata的数据冲掉了。

不明白,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