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keil仿真问题???

楼主(2007-11-25):
   我用硬件单步运行程序的时候,当运行到TCON=0x40的时候,keil软件监控timer 1情况是:TCON值为0xc0;而当把TCON读到P0口,执行P0=TCON,软件监测P0口为0x40,万用表读P0电压,是0x40;难道软件监测TCON错误了??
   当使用纯软件仿真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可爱的正常???
   不解,,,,,,,,,,,,请指教

楼主:
dd

随便说说呀

网友A:
可能是有bug吧。

楼主:
为什么人人都没,就我有呢,太幸运了吧

BUG为何你对我情有独钟

网友B:
51有引脚和端口锁器的区别

楼主:
不存在

写端口是写锁存器的,我P0口接了上拉电阻,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听你的意思,

是用仿真器,单步,然后测量引脚.

但你的仿真器是否能确实仿真象89C52这样的芯片?
一般的仿真器,都是利用一个外部的存储器,存放程序的.
当你单步停下,测量P0口的时候,是没法反应真实的情况的.

你应当将程序烧录到你的芯片,输出你要的信号到P0口,然后用一条死循环指令.

这个时候,你再测量你的P0口看下是否正确

楼主:
anyway,thanks

我用的芯片是P89V51RD2,使用softICE模式单步的,听了lenglx说法后,用Flash Magic下载,测量P0口,还是0x40,低电平为0.37V,高电平为4.93V。
看来这个不是普遍问题,还好,定时器在硬件正常工作,要它定时10S,他就10S,这已是最大安慰了,谢谢老天~~~~~~~

网友C:
哦.

你怎么就知道那个时候,P0口不是输出的0X40(TCON值);你不妨在你的程序里面直接输出一个固定的值到P0口看看.

另外,如果要测试P0口作为输出口的真实状态,你应当确保PO口外部能有适当的上拉电阻.

网友B:
00说的对,有BUG

楼主:
试了下

#include <REGX52.H>

void main()
{

  P0=0x40;//0xc0
  while(1);
}

测得还是0x40,P0口正常。

或许真有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