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敏电阻测量温度的电路,请指点?

楼主(2007-11-27):
哪位朋友有做过单片机+热敏电阻测量温度的电路,请指点?
这样测量精度可以实现0.2度的精度吗

网友A:
不行。几度还差不多。

网友B:
dd

可以!不知道你要测的温度范围

网友C:
热敏电阻不是线性的,个体差异也大,除非查表差不多

网友D:
我用的热敏电阻DATASHEET上说精度是2摄氏度

网友E:
随便说说

用RC充放电形式好象可以做到0.1C

楼主:
一般常用的温度0-50度

一般常用的温度0-50度

网友F:
我记得有这样一种做法

如6楼所说,原理是RC充放电形式
利用555产生一个振动频率,然后用CPU去检测这个频率。后期的工作就是查表,具体可以测量的范围与电路设计等都有关系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G:
一般可以做到1度精度

做的话,范围不宽可以做到0.5度,做到0.3度的方案一般是电子体温计,需要特别的热敏传感器,就不是常见的型号拉。

做到0.2度还没见到多少,只见过欧姆龙有个,一个电子体温计差不多要100多。

说做到0.1度的可能是说的分辨率,大批量生产基本不可能,单台设备如果有合适的参考源的话,可以做单台定期校准,那就要看你的设计水平了。

至于那什么用555的方案,可以基本否决,不大可能保证设计质量,温度漂移不好搞定。

一般来说,使用热敏电阻的测量精度,0.5度以上看设计,0.5度以下看器件。

网友H:
9楼说的好

要做0.5℃以下。

就要看你的器件了

前几天给我们公司送样的  深圳敏星 给的热敏电阻就可以号称精确到0.01℃

经过我们的高低温箱测试,由于高低温箱存在±0.02℃的跳动。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做到0.1℃是没有问题的。

以现在的发展来看:很多东西没有深入研究过,就不要一下子说死。

不过该电阻价钱很贵,要4-5 RMB一个,这个价格如果测量0-50℃还不如用DS18B20了。

网友G:
呵呵,LS虽然表扬了一下俺,但俺对你的部分说法有质疑

--------------------------------------------------------------------
前几天给我们公司送样的  深圳敏星 给的热敏电阻就可以号称精确到0.01℃

经过我们的高低温箱测试,由于高低温箱存在±0.02℃的跳动。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做到0.1℃是没有问题的。

以现在的发展来看:很多东西没有深入研究过,就不要一下子说死。

不过该电阻价钱很贵,要4-5 RMB一个,这个价格如果测量0-50℃还不如用DS18B20了。
-------------------------------------------------------------------

1:可以做到0.01度的热敏电阻还没听说有过……
2:4~5RMB的热敏想作到0.1度可能性不大,用俺的话说是:没有可能性。
3;DS18B20做0~50度的问题测量,范围没问题,精度有问题,DS18B20的精度可以作到多少,呵呵,就不要我讲了,请看它的手册把……
4:从你的DS18B20的发言看,你估计不是专业做温度测量的……

END

网友I:
看看人家的温度计是怎么做的

网友J:
~~~

0-50度 精度0.1没大问题~

网友K:
ls用的啥热敏电阻?

能做到0.1的精度?用的啥采样电路?

楼主:
DS18B20 只能做到0.5度精度吗

还有其它的集成检测IC可以做到更高精度的不?

网友D:
很多人把分辨率和精度搞混淆了

网友G:
TO away

呵呵,那个小东西我们一年生产不小于5000K,那东西精度做的好点也就是1度拉……

网友L:
yewuyi的发言够权威

我很赞成

楼主:
yewuyi 有具体的电路图不,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呵呵,记得还看过某人发过个帖子--一个论文

把ds18b20精度提高到0.1呢,
还人还回贴让他去修改maxim的datasheet的.

网友M:
要是测量范围不大用个1N4148 RC方式来做

精度也蛮高的. 1N4148 在0-50度线性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