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双电源供电如何设计:外部电源+电池

楼主(2007-11-28):
单片机的双电源供电如何设计:外部电源+电池

即一个电子产品,即可以用电池供电,又要可以通过DC电源插座由外部电源供电,要求:
1、外部电源供电时不会对电池充电;
2、不管是电池还是外部电源极性接反时都不会烧毁接在电源输入端的极性钽/电解电容;
注:我采用的是三脚的DC插座,理论上外部电源接入时它的结构是会自动断开电池回路的,不知是否安全。以下是我的电路设计:

楼主:
加保护电容后的电路

以下是加保护电容后的电路,但未对电池进行保护。
目前的测试未发现问题,但总感觉有问题,不放心,请大家指正!

另: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接1N5817,要考虑后面的实际功耗,如果后面的功耗过低的话,5817是会截至的。如单片机的低功耗状态等,一旦进入可能就会因为断电而无法启动了。但这个参数,在5817上面好像没有看到过。那么,应该怎样考虑呢?
注:现在后面的负载最低功耗时纸有15uA左右。

网友A:
2楼的电路电源或电池接反了的话照样烧!

应该电源、电池输入分别串个二极管。

后面那个“有人说”是谁告诉你的?去骂他个狗血淋头!!!

楼主:
3楼的说法怎样解释

每个都接和把这两个接到一个上面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单向导通吗?为什么会烧?望指教!

网友B:
DC插头不是有自动关断电池的功能吗

楼主:
5楼: DC插头不是有自动关断电池的功能吗

是有,但这样肯定可靠吗?还要不要再对电池做保护?
另一方面就是这样加5817保护极性电容是否可以?

第一设计这块东西,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C:
DC插头在此不可用吧

呵呵,3楼说得很清楚呀

DC插头在此不可用吧。DC插头是可以关断,便如果引插头一直插着电源输入线,但外部电源已经掉电,此时电池也不工作,那结果就不是要设计的结果呀。

    DC------二极管-----工作电源
    电池----二极管--

    电池地---DC地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答复"7楼: DC插头在此不可用吧"

1.你的接法只用到DC插座的两个脚,之所以采用三脚DC插座,最初的考虑就是断开外部电源和电池的回路.至于你提到的"一直插入的掉电状态",从使用的角度个人认为应该不用考虑.
    所以,我的意思①是"这样的接法对电池而言是否安全?从整个的方案的性价比考虑,是否有必要再做保护?"

2."3楼"提到的"2楼的电路电源或电池接反了的话照样烧!",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没有回路怎么会烧呢?分别接和接一个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的意思②是"这样的保护极性电容电路是否安全可行?"

因为是初次搞这块,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发出来征求下大家的设计意见!谢谢!!

楼主:
我这样做行吗?

我这样做行吗?

网友D(2011-06-07):
请楼主补张图吧。
图打不开了。

dc插座常用,也是三个脚的,
但是能起到楼主所说的作用吗?
没想明白,怎么接这三个脚才能起到关断作用。

网友E(2012-03-22):
图打不开

网友F(2012-06-04):
LZ我看不到你的图啊~我很想知道怎么设计的,我刚好要用啊

网友G:
DC插座对于电池是安全的。。但是有可能在插入的过程中使得电源与电池都没有上电。。
如果你工作电流小点还好,断电也只是一瞬间,可能一个电容可以保持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