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递增(++)/递减(--)运算符

楼主(2007-11-28):
关于递增(++)/递减(--)运算符

记得几天前看到过一个帖子,是关于++运算符的.
大致是对于:

a = *p++;
a = *p(++);

这样2个语句的运行结果是一样的,感到不理解.

今天比较闲,想发个帖子讨论下这个.

只要你看过几本关于C或者C++的书,上面都会对++,--这2个运算符介绍下,你多多少少会知道它们的意思和用法.
书上会告诉你: 前置的++是先加,然后取出,后置的++是先取出,然后递加.
之后一般会有一两个例子,告诉你怎么用.

但更高级一点的例子就没有了.
你如果曾经写过向下面的程序:
    int i;
    ++++i;    //ok
    i++++;    //不能通过编译
一般的书上就找不到答案了.顶多告诉你不能那么做.至于为什么不能那么做,没有答案.

你说你不打算知道这些,你就只要知道"先加后取数","先取数后加"的概念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编那些代码.
但你总有需要看别人代码的时候,说不定就有那些语句, 不是?

以下是一些测试题目:

假设下面的变量是如下声明的.
    int i = 9;
    int ar[] = {1, 2, 3, 4};
    int * p = ar;
    int f(int x) {return x};

那么以下语句是否正确?能否通过编译?为什么?
如果能通过编译,那么运行后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

1>    i++++;
2>    ++i++;
3>    (++i)++;
4>    ++i = 5;
5>    i++ = 5;

6>    i = *p++;
7>    i = *(p++);
8>    i = (*p)++;

9>    i = ++f();

如果你能正确知道以上全部语句的结果,那么你才是真正理解了递增(++)/递减(--)运算符;

--------------- 待续

网友A:
晕...LZ果然很有空呀~~~

网友B:
呵呵,真要在程序中写出这样子的代码的,一律打屁股打到

网友C:
i++++++++++++++++++++++++++++++++++++;不知道能不能过

网友A:
哈哈~~~不知道i+++++++++++++++++++++++++++++++++++++++++++++++++++++++++++++

网友D:
呵呵,都能过都能过

  呵呵,都能过都能过

  (注:此贴不承担责任后果)
相关链接:http://shot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E:
这样的测验意义不大

网友F:
俺写代码不喜欢玩技巧

俺都用括号成双成对的把各种判断呀做完整。

网友B:
呵呵,和LS差不多

而且,对于可能有歧义的++ -- 我宁愿换行分开写:-)

楼主:
这是技巧?

个人以为,是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上面所说,哪里用到了"技巧"这回事情?都是些极其简单的语句.只不过澄清一些概念而已.
编操作系统的时候, 象*--p=xx; *p++=xx; xx=*++p;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那是"技巧"运用?

如果说优先级,都用括号区分.个人持保留意见.括号多了,也不见到是好事.影响观看.对于显而易见的优先级, 括号没必要.

网友A:
呵呵,俺是懒人,懒得记,连乘法俺也喜欢用括号~~~安全,

傻人笨办法~~~哈哈~~~~~~

网友E:
俺只知道*/高于+-,其它不清楚的用()

网友C:
别想“茴”字几种写法,只要记住下面三种就够了

*p++
*++p
*(p+x)

楼主:
随便一说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别想“茴”字几种写法,只要记住下面三种就够了

*p++
*++p
*(p+x)

第一: 那不是一个"茴"字.

第二: 就算是个"茴"字, 知道几种写法也不不知道的好.
      你不用这个写法,不代表其它人不用这个写法.
      如果万一你不幸,要看别人写的东西,认识这个"茴"字总比埋怨别人"怎么使用那个茴字"的好.

第三: 套用你的说法:
      别想“茴”字几种写法,只要学会一种语言就够了.

      汇编.

      那么你就可以不理会这个世界上有C语言这回事了.

网友C:
无语

连续无语中...............
while(1){ 无语;}
do{ 无语; }while(1)

楼主:
无语?

我才是那个无语的人.

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也逛这个论坛.
貌似看多过很多这样的回复,类似这种口气:
不要考虑"茴"字有多少种写法,你只需要知道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做就可以了.

首先,这种答复不太友好.

其次,如果一个人在帖子提到了某个问题,一个不太常见的问题,肯定是他遇到了某个问题,虽然你可以认为那是一种可知道可不知道的问题,可那并不意味着那个问题其它人不需要知道.如果他不需要知道,他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又要扯皮了。。。

网友D:
程序的规范性

个人认为产品开发的第一要务是可靠,第二要务是可维护(规范性)。
现在说的是规范性。
对规范性的要求大家理解不完成一致,但可见的是,把多个语句叠在一起使用利用一些缺省的优先级(好像在不同的编译环境,有些优先级的解释不是完成一致的),并不是那么有益的一件事。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有些人就是比较敏感

自尊过头是自卑

网友A:
有点晕...楼主说得头头是道,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去试过的

有几个你说对了?有几个你说错了? 有几个你自己预算的结果跟编译器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换个编译器又如何?

网友G:
还是多用括号好

网友H:
不要去钻这种牛角尖了,不同编译器给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吝啬使用“()”,在每一个可能混淆的地方都放一对“()”……

网友I:
LZ的目的是好的

希望不要误解,我认为LZ文中前半部分解释了关于++和--分置前后的问题是不错的了,而且对不太清楚的朋友也有帮助。
不过,后半部分++++多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的看法遇到这么多+的程序不看也罢,纯粹的个人表现,LZ能指出分析结果大家可以借鉴,但不见得要分析。
当然,我认为打写++++人的屁股到死(不包括LZ范文中的那么多+)还是赞成的。

网友A:
是的,楼主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结论是错误的,

结论应该是:我们要在程序中尽量避免这些另人误解的代码。简洁至上。

楼主:
这段话我做为结贴语

这里解释的关于++的东西在任何标准C编译器下都合适.
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编译器产生不同的结果出现.

其次,象++++这种情况,并非不会出现.尤其在C++类中,如果你重载了++操作符的情况下,会不知不觉的出现,而且你没有机会去加个括号在里面,即使你能加个括号, ++(++)这种形式,不见得比++++直观,也不见得就不会引起歧义.

你可以尝试在任何C/C++编译器中编译,保证不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网友J:
这是软件工程之大忌,这样的东西除了可以用来炫耀,只能

不但害别人而且害自己!!

网友K:
这个谈不上什么技巧的,C语言的基础知识

但实际如果别人的代码这个使用的话,我一定不高兴去看
记得以前有人发过一个一行代码实现一个什么格式的输出,基本没有可读性

网友A:
楼主,把你所说的能够编译通过的3和4拿去VC或者keil等环境编

或者其它编译环境,能有几个可以通过编译的?

网友D:
呵呵,关于C++的重载,再说两句。

 呵呵,关于C++的重载,再说两句。
    当年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在说完算术运行符进行重载后,敲着黑板对我们说,这个要十分小心,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和十足的把握,最好不要用它。
    保证程序的通俗性、可读性比花式更为重要,剑走边锋的事。。。。。。。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L:
迷茫之中~~~以括号为生...

网友H:
有时候为了让一个公式令人(或者是我自己)看起来能

看的更明白、直观,我都不惜多定义几个中间变量,像上学时演算一样……

我发现,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几乎是一样的……看来现在编译器的智商都很高^_^

网友M:
我对LZ这个帖子倒是感兴趣的

通过对指针变量的操作研究,无疑能加深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并在日后的工作避免一些可能的错误。

只了解下列指针运用显然还不够:
*p++
*++p
*(p+x)

其他如:

(*p)++
++(*p)

也是必需的。LZ在11楼的发言是有道理的。

个人以为,*(p+x)的用法不太严瑾。改用p[x]会更直观、更严谨。
而两者的实际效率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N:
当我刚打开网页看到楼主的帖时:

当我刚打开网页看到楼主的那堆 + 号时,第一反应就是楼主要挨批了,其实我和大部分人的心情和意见一样。
程序第一是稳定可靠,第二是可维护性。可维护就要求可读性好。如果是在为公司开发软件,对于可读性很差的程序会随着你离开这个公司而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网友O:
re:

此帖无意义
签定完毕

网友P:
这个帖子经典.占个位!

网友Q:
有意思

    2>    ++i++;        // 不能编译, 因为++运算符是右结合的, 所以先计算i++, 结果作为左边++的操作数.
                    // 但i++的返回结果是不能作为左值使用的.

    3>    (++i)++;    // OK. (++i)的结果作为 后置++的操作数
                    // 结果 i 加了2次

    4>    ++i = 5;    // OK; ++i的返回结果是可以作为左值的
                    // 最后i的结果等于5

   这个不太赞同的,++i,i++都不能作为左值.用了C30编译器是编译不通过的。当然以C99为准,有空时再找找C99怎么描述的。

   基本概念的理解,有助于写出移植性好的代码,而不依赖于具体编译器。
比如:a = i++;结果是未定义的,取决于具体编译器。

网友R:
没多大意义

不同的编译器不一样,即使同一个编译器的不同版本,对不同语法的解释结果也有时不一样.
跟楼上大多数人意见一样,平时多用(),尽量少产生歧义.

网友S:
多用几个()不就可以了么

不过LZ可能考虑到了编译器的深层次问题了

网友T:
写程序很重要的一点是保证让其它人看得懂

让其它人看得懂的同时,又不能对其它人的能力和水平提出过高的要求.

"++++i;    //ok"

能说什么? 顶多可以参加个最差风格奖入选赛,能不能入围还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U:
lz问题讲的很透彻

呵呵,仔细的读了lz的帖子
还做了笔记!
赞一个

网友V:
会搞一种语言之后别的语言也一样会搞的.

会搞一种语言之后别的语言也一样会搞的.

网友W:
软件的规范是最重要的. 我们应该跟印度好好学习

网友X:
强,顶

没想 ++i=5; 也能通过,而且还是这个结果

网友I:
LZ不错,修改后的东西值得一读

很有用处,而且分析的比较全面,完全没有了开始那种(也许用词不妥)感觉,不过我不知道其他的编译器怎么处理
if(exp = 5)
会有一个警告出现,编程者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

网友Y:
我理解LZ的用意

  LZ其实不是要大家去这样编程,只是想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些被忽视的内容。

  不过最大的问题的是,LZ你的那些结论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正如看代码的人会对这些语法产生不同的理解一样,写编译器的人其实对这些东西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不同的编译器,对那些东西也许会有不同的处理。早期的编译器和各种嵌入式编译器这种现象尤为普遍。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用到这些东西,用括号来拯救灵魂吧^.^

网友Z:
程序要規範

网友AA:
古板教育: 1+1 什么时候等于3

我和hotpower一样,以括号为生

或者楼主的某些写法,在标准的C中定义是OK,但1+1 什么时候等于 3 ,是计算错的时候.

所以,某些编译器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对的,但偶然是错的,可能是++++的时候.

或者这么高深的问题,该留给搞编译器程序的朋友去研究,我等菜鸟类,只好以括号为生.

网友AB:
写i+++j这样代码的人

后人一定是边看它写的代码边骂。
还有三目运算符。
还有滥用钩子函数注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