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系统抗干扰太差,频繁复位,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7-11-29):
注意:   48楼-52楼有PCB和原理图的图片。

日前两款产品设计,都遇到同一个问题。

220V通过开关电源转换成+12V,这个开关电源是买的电源。

尝试过用衡孚开关电源和购买的线性电源转换。

得到+12V 用的LM2575降压到+5V给电路板使用。

正常使用OK,整个电路无异常。

使用中发现,只要我将我的 轴流风机开启或者关闭,都有可能导致系统复位。
(轴流风机用来抽走焊接时产生的烟雾)。

复位最频繁的是我的显示板,无论是我用液晶显示模块还是用数码管显示(数码管用的是ZLG7289BS驱动),经常发生显示复位现象。

如果将轴流风机的电源线插上的时候抖动大一点,整个电路板都复位。

已经有尝试过增加共模滤波电感在+12V输入端。没有解决问题。

不知道是否要将我的LM2575电源改成隔离的开关电源后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CPU

MCU用的是LPC2132

数码管驱动用的是ZLG7289

液晶模块用的是 TOPWAY 240128

液晶模块的驱动线用的是74HC595驱动

ZLG7289的RST等控制信号用的是74HC595驱动,DIO,CLK用的是MCU直接驱动。

+5V用LM2575产生,+3.3V用的是LDO,SP1117-3.3V

网友A:
最主要的是你的显示连线成为天线了。

和电源基本没关系。

楼主:
请教 LS

那我要如何解决呢?

显示连线长短不一,怎么画板都不太可能设计成不接受所有的干扰信号吧。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的是EMC材料

网友B:
dd

你的交流风机变压器前面要加滤波电路会好点.复位 一般都是单片机复位电路引起的加个复位芯片吧

网友C:
复位引脚接一个0.01uf 去耦电容试试

引脚要尽可能短,否则起不到滤波作用

网友D:
re

分清楚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引起的问题:
将风机远离你的电路板,可以查出是不是后者引起的问题

要切断传导途径,可以试一下串上磁珠,当然参数要选的合适点

网友E:
莫有电路图,只能瞎猜!

使用中发现,只要我将我的 轴流风机开启或者关闭,都有可能导致系统复位。
(轴流风机用来抽走焊接时产生的烟雾)。

你将+12V 用电池替换,看一下,如果好了,那就与辐射基本无关。另外,你对轴流风机的控制部分应该加了光耦么有?如果没有光耦,这个测试就没有意义了,很可能会依然复位。如果使用继电器直接控制的,很可能是反压在捣鬼。
若好了,就是由电源部分引起的,再在这部分改进。
这类问题,需要先将系统的薄弱点找到,然后再改进。莫有电路图,只能瞎猜!

楼主:
我的轴流风机不是我的系统的一部分啊

大家请看清楚,轴流风机和我的系统没有任何联系。

我的轴流风机只是我的一个工具。和烙铁一起配套使用的。

因为用烙铁的时候会产生烟雾,个人感觉有毒,怕直接吸入对身体不好,所以买了一个轴流风机,专门将焊接的时候产生的烟雾抽走。

我的电路板以及功能和这个轴流风机基本没有联系的。

由于在开关轴流风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电路板会发生显示板单独重启,或者是控制板也重启的现象,所以想来问问,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轴流风机的干扰问题。如果解决了轴流风机对他的干扰,估计系统的抗干扰性能也提升了几个档次了。

电路上唯一相连的可能性就是通过220V的插座板了。

但是我的220V转直流用的电源要么是衡孚的电源(这个肯定是隔离的咯)。要么是购买的ZAOXIN RXN-602D,60V2A直流可调电源(这个也是隔离的咯)。

按理说,这样的电源是不会有问题的了吧。如果一个有问题,也不会两个都有问题撒。

所以,我现在连问题点都不敢确认!

网友F:
" 轴流风机"

哈哈  绝对不可和控制电路---更别说要求稍高的模拟电路用一个电源变出来。

楼主:
我用来抽烟雾的轴流风机用的是单独的220V供电

和我的电路板真的没有联系。

要说有,也就是轴流风机在我的电路板边上。

和电路板的220转直流电源模块共用的是一个插座板。

其他联系没有,我的电路板不控制风机的。也不和风机有来往。

但是现在,我的风机就是不停的骚扰我的电路板。

所以,要大家来出主意了。

网友G:
不对啊,“轴流风机”干扰很大吗?

只能说你的电路太脆弱了。

什么都没有,也没法替你分析

网友F:
看见所长发言,请向所长指引的方向前进!

在风机与电路板之间加上屏蔽罩---很镀烙铁丝圈组成的那个防止异物的 试试。
有结果望留言

网友H:
mcu不宜直接驱动液晶,尤其是带扁平电缆的

为什么?扁平电缆相当于是天线,直接把那些干扰都耦合到了cpu,不死机才怪;
不知道为什么,51的I/O特别容易受干扰;其实mcu、arm都是这样;
所以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在mcu和外设之间,最好是加一级驱动芯片;
例如245或者541;
mcu和驱动芯片之间的连线尽量短;
如果还不行,在液晶段的数据端加510p电容到地试试看;

楼主:
轴流风机运行后的干扰不大!

我说的是轴流风机的气动和停机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干扰。

特别是我将轴流风机的220V插头拔下来的时候有一定的抖动,或者是插上去的时候不爽快,肯定导致显示复位。

我的MCU和液晶之间有一级驱动芯片595。

驱动芯片和液晶之间的连线很短。

网友G:
拔下瞬间的干扰最多只会是电感断开是产生的自感尖峰

要么电源有问题,从电源串过去;要么通过空降耦合串过去

但一般电路随便设计都不会对这种干扰太敏感的,如果这都不能承受,那么更恶劣的环境时怎么工作?

因此,只能说你的产品太脆弱了
你应该从传导环节去分析、检查问题,但更应该从提高你自的产品自身稳定性下功夫!

诚如所长所说:
“你需要的是EMC(EMI)材料”,自己上网去搜索吧

网友I:
把你那PCB往上一贴,就会有若干解决意见……

呵呵,加个电容,装个电感什么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如果系统的可靠性需要仅仅依靠某几个电阻/电容的话,那只能说是:胡扯……

好的系统,你去点东西根本没什么影响,反之,不好的系统,你加点什么,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善,如果有点变化,呵呵,一般也只是你的‘幻觉’……

网友A:
如果我来做这套系统

首先我要考虑的:
1)LCD一定选用工业级别。市面上卖的是民用的,这是个难题。如果一定用民用的,我一定会采用MCU+DC/DC直接和LCD装配在一起,采用光耦隔离串口和DCDC隔离的方式提高LCD的可靠性。
2)LCD一定注意屏蔽,最好前面加个PVC透明面板,LCD后面套金属屏蔽盒。
3)+5电源和地一定加高频耦合器。
4)控制板一定采用4层,至于屏蔽盒就可以做为一个选项。地的面积一定要尽量大,吸收干扰。
5)控制板电源采用开关电源,高频耦合器同样要加。
6)采用两个开关电源,一个到MCU,一个控制驱动。
7)控制驱动和MCU光耦隔离。
8)所有线,一定套上磁环。
其它根据情况再考虑。

要求抗干扰地方,一定把层次分割清楚,别只用一个大控制系统做。

网友E:
所长讲得很全面!

就是按你的方法设计,成本太高了!很多低档的电子设备,都需要控制成本的。估计是楼主设计有不合理的地方。就是简单的通用电路,也不该这么差!还是按下心来,好好的自己查一下吧!细心一点,反复测试可疑点。

楼主:
经过仔细测试

问题已经找到,和我的电路板无关。

今天在公司和同事讨论。估计这个干扰是从传导途径进来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轴流风机的启动和停止会在220V位置产生火花。从而通过电源传递进来。

由于我不确定我的插座是否可靠接地。所以,电源就算再好,如果插座板没有接地的话,干扰还是会进来。

回来把我的三脚插头拔下来一测,居然插头第三脚和插座板上的第三孔没有连通。

于是将插排打开,一看,第三根线压根就没有焊接到插板上。也没有看到铜芯。用剥线钳拨开再看,里面还是没有铜芯。再从中间剪断一看,还是没有铜芯。

原来这个插座板为了省成本,居然用假的三脚插头来冒充。

于是出去买新的插排,为了防止再次受骗,带了一个万用表出去。看到一个12块的插排,打开一测,居然没有连通。郁闷。

再换一家店子。这家店子插排多一些了。看到一个16块的,打开一测,还是不通。

只好再看高档的。拿出一个20块的一测,终于通了。

各位大哥,注意了,以后买插排注意了,一定要带万用表。现在很多假插排。居然要20块才可以买到一个真三脚插排。

回来再测,用我的ZAOXIN电源,反复给轴流风机上电和断电,还是偶尔发生复位现象。困惑中!

然后给我们公寓管理处电话,专门咨询了水电工,经过确认,我们小区的地线是可靠接地的。

于是更换电源,拿出了我以前从公司带回来的衡孚电源再测。反复给我的轴流风机上电断电,这次终于不再发生电路板复位了。

然后将衡孚电源的接地线拿掉再测,发现系统还是不再发生复位现象了。

仔细观察衡孚电源输入部分电路,内部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共模电感。估计是这个东西发挥作用了。

结论:
    1、电源系统要可靠接地。
    2、电源输入部分要增加共模电感,Y电容,X电容,防止外部接地不是很可靠。
    3、电路板本身也要提供一个接大地的途径。再次预防电源系统接地不可靠。

网友J:
RE:

估计你还是要重新设计一下,因为客户拿去过用的时候很多插头都是没有接地的.如不接地一遇到干扰就产生故障,那客户怎么用,而且客户的使用的环境也许会比你测试的时候更坏.

网友I:
对你的结论做结论: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杠杆,我将撬起整个地球……

yewuyi说:给你12块的插座,也不应该出现’晕圈‘。

结论:不从自己的设计找问题,跑去找插排的问题,你真神了……
      不接地的系统比比皆是,稳定工作的也大把大把,至于你的系统要依靠某个插排里面的某个电感‘支撑’,那简直就是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楼主:
各位大哥!

***************************
2、电源输入部分要增加共模电感,Y电容,X电容,防止外部接地不是很可靠。
3、电路板本身也要提供一个接大地的途径。再次预防电源系统接地不可靠。
***************************

你们就没有看我的结论么?

不对我给出的方案来讨论。

难怪 近年来21IC内就是这样的漫骂 居多了?

还有,这样的测试过程难道有误么?

如果不排除是否接地不良导致,又怎么区分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呢?

如果系统出现类似EMC的故障。各位难道就不找找是否接地不良导致。

如果发现是这样的导致的,难道就不会根据这样的结果来重新设计电路?

真的很奇怪少数人的口气。

网友I:
看来你的结论才知道你早已误入歧途~~

结论:
    1、电源系统要可靠接地。
    2、电源输入部分要增加共模电感,Y电容,X电容,防止外部接地不是很可靠。
    3、电路板本身也要提供一个接大地的途径。再次预防电源系统接地不可靠。

反结论:
1:不接地的系统大把大把,从来没有规定过必须要接地
2:不要共模电感,Y电容,X电容的系统大把大把,从来没有规定必须要装共模电感,Y电容,X电容。
3:PCB不接地的系统大把大把,从来没有规定PCB必须接地,而且PCB不接地很多时候反倒比接地更合理。

补充,如果你是金属外壳,可以进行外壳接保护地,但不接的也有。
如果是绝缘壳,你想接地也么得意思。

如果一个系统必须靠接地才能维持工作,岂不是很悲哀!?
忽忽,航天飞机在太空中,你想接地也够不着……

在这里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用脑袋想比用手去做应该更合理点 ……

对你的结论提了点倒塌意见,竟然想象成了“漫骂”?你太有创意了~~

结论:你已误入歧途,你已“病入膏肓” ~~~~

郁闷~~,怎么最近俺老是扔“棉砖”“砸”着人!?
看来21ICBBS的年轻人承受力越来越弱了……

哎,叹气,俺以后也多潜水把……

网友K:
呵呵,同情一下楼上的

网友C:
对与共模干扰 比如雷电等,确实需要一个对大地的低阻泻放

也可以在电源线上绕个磁环试试

网友I:
回LS,那是浪涌的问题。

他现在只是一个小电机的事情。

网友L:
EMC

楼主的结论 电源的“EMC”很重要,我有同感,支持一下。

网友M:
EMC问题最难分析了

   搂主成功解决了问题,思路大致正确,不敢说搂主的结论正中关键要害,但至少有了对EMC的直观感受。
   建议搂主可以思考一下共模路径方面的问题;如果是电机(感性负载)开关造成的干扰,可参考一下EMC中的EFT测试以及对策。

网友I:
同意LS的EFT描述~~

同意同意~~

LZ被俺一砖砸晕了,再也不敢冒泡上来……

EFT测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付类似感性负载开关造成的干扰的,这是典型的传导问题。

~~,他自己在那转圈认为是地没接好造成的,然后想当然的做了个结论,俺砸了一砖,他不仅没醒,反而砸成了‘植物人’……

~~,呵呵,小同学啊,要从新认真分析问题啊,你原来的分析是不对的啊。

~~,呵呵,如果你真弄懂这个问题了,EFT的问题以后基本上都不会太困扰你自己了。

咱国家的工程师,绝大多数EMC问题还都集中在EFT和ESD问题上,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好简单好简单的,把那个最基础的PCB弄好就基本都OK ~~

郁闷,好象俺就这个问题发了很多次帖子了,都似乎没多少人认同俺……

~~同情一下自己……

楼主:
还请LS讲解一下很简单的PCB方案

另外,请指教一下该如何分析分析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是我从去年白同云老师的《EMC培训》课件里面找到的。

**************************************************
 抑制EFT的方法:
 a.  正确选用和安装电源滤波器
 b.  减小PCB电源线和地线的引线电感
 c.  分类捆扎分类敷设导线和电缆
 d.  正确做好接地设计
 e.  安装瞬态骚扰抑制器
**************************************************
1、正确安装电源滤波器,至少要接地良好的滤波器吧。
2、减小PCB电源线和地线的引线电感。这里我还不太知道如何实现!需要进一步学习。
3、正确分类导线和电缆。我这里强电电缆本来和我的弱点电缆就不搭界。
4、正确做好接地设计!-----我准备做,可是yewuyi就说不做也没有关系。当然了,5个应对之策,其中一个不做的确也没有关系。
5、安装瞬态骚扰抑制器 ,不知道是否就是用共模电感,X,Y电容等滤波电路,还需要学习。

楼主:
这个是关于电源滤波器的介绍。

电源滤波器:

允许直流,50Hz,400Hz等的电源功率无衰减通过,同时大大衰减经电源传入的电磁骚扰,保护设备免受其害.同时,抑制设备产生的电磁骚扰,防止进入电网,其额定电压高, 额定电流大,并且要能够承受瞬时大电流的冲击,在使用中必须考虑源端及负载端的端接阻抗对滤波性能的影响,还必须结合接地技术与屏蔽措施,才能达到良好的抑制效果.

楼主:
很想知道这样的系统怎么解决

1、系统不接地,浮空。
2、系统电源输入端没有 共模电感,也没有X,Y电容等组成的滤波电路

这样的系统在应对EFT测试的时候。不知道要如何布线,如何设计,可以通过测试!

还请知道的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
如果不是21IC的图片上传限制300K

我早就把我的电路板图片发上来了。

网友H:
300K发个pcb没有问题吧

网友N:
支持yewuyi

众卿家都是在从电路方面去考虑问题,其实只有软件抗干扰才能增加系统的健壮性。
1、用电瓶供电时,无论怎么浪涌都不会出问题;一上交流电就受强电干扰;这说明你的软件很脆弱。用户一旦发现这类问题,马上知道你们公司软件人才水平不怎么样。
2、嵌入式系统受交流电源干扰,在产品测试过程中发现问题是大好事,否则怎么知道自己设计的软件健壮性怎么样?
3、应该把这个硬件干扰问题保留,就让它干扰,然后从软件去考虑解决方法。如果软件不能把已经跑飞的程序拉回来,硬件再坚固,也不过是边缘表面解决形式,一旦到用户手中,恶劣环境下,马上现原形。

    那时,作为工程师,就睡不着觉了。这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亲身体会。什么事不能糊弄。

网友A:
俺们这行是这样结构,你参考参考

塑料外壳 - 金属框架 - 各种PCB
使用110-220的AC/DC开关电源,要求4KV隔离,交流电源地和金属框架连,接外壳的接地柱,PCB内部地悬浮,有和外部地有隔离距离要求。

网友O:
图片转换下格式就可以发撒,

楼主:
小电机,不简单!

2.瞬态骚扰源
      工业、科学和医用设备(ISM),车辆、机动船和火花点火发动
      机装置, 家用电器、便携式电动工具和类似电器、荧光灯和
      照明装置,以及信息技术设备是主要的瞬态骚扰源。

       (1)开关转换动作
        带触点的开关设备断开时,在开关两触点之间的距离由零
        过渡到断开的瞬间,将产生火花放电而形成骚扰。由于电
        流迅速从一定值减小到零,di/dt,dv/dt很大,在带有电感
        线圈的开关设备中会产生幅值很高的瞬时电压脉冲。

    (2)在各种电机中,含有整流子和电刷的旋转电机所产生的骚
        扰最大。
**************************************************************

另外,请教一下。
如果单纯从软件方面来解决。
软件方案改如何做?

说实在的,除了看门狗。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将程度拉回去。

所谓的软件陷阱技术,我从来没有用过,当然,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还不是程序跑飞,而是显示板复位,显示芯片有一个复位控制。在干扰进来的时候,显示芯片的复位信号有效了。

楼主:
接地

塑料外壳 - 金属框架 - 各种PCB
使用110-220的AC/DC开关电源,要求4KV隔离,交流电源地和金属框架连,接外壳的接地柱,PCB内部地悬浮,有和外部地有隔离距离要求
***********************************************************
开关电源还是要良好的接地设计!

看来我至少这里还是没有弄错。

所长,你说对头不?

网友A:
有要求,但实际很多场所没有电源的地

从上面结构可以看出:接地更好,不接也出不了事情

楼主:
电源好坏?

依靠你的AC/DC电源的4KV隔离性能?

还是依靠你的 PCB的地和外部地有距离要求?

还是依靠你的金属框架?

或者是三个都不能少?

请所长说详细点!

网友P:
不解~~~

复位最频繁的是我的显示板,无论是我用液晶显示模块还是用数码管显示(数码管用的是ZLG7289BS驱动),经常发生显示复位现象。

如果是这个问题,那不是你软件的问题,但也有关系.

改用数码管"裸奔"显示---直接用IO控制~~~

这样问题肯定解决了~~~最多刷新多些.

楼主:
资源不够

直接用IO控制显示管资源不够。

如果不停的刷显,则ZLG7289的CS信号操作太多。会发生闪烁现象。

也不停。

所以,我这里暂时还未想到比较好的刷新方式,能够很好的解决显示板意外复位的情况。

网友A:
你这话说的是不是偏颇了?

这么做比不这么做更好,而不是依靠。

网友A:
LZ可以学学各种标准

通用电气,电磁辐射,安全....
可以去标准网查查,你们公司可以去买的。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好一些!

如果只是一个好字。

那我就算使用您这样的结构,还是不知所以然。

我想知道,这样的结构从EMC或者是什么方面来分析的话。

他好的地方在哪里?

为什么能够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总不能凭空产生的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还请所长费费心思,讲解一下。

网友A:
PCB独立的工作环境啊

楼主:
图已经发了

我这个系统组成是这样的。

一块共用的底板。

两块不同的显示板。

显示板的接口兼容。

通过烧录不通的程序,(或者以后将程序全部写入,通过IO选择)。来实现不通的显示板控制。

3个PCB文件

3个原理图文件。

网友A:
如果对LZ产品严格测试,估计仅外壳静电放电测试一项就过不

标准,学好标准可以设计出严格的产品。

楼主:
那为什么这样设计就独立了呢?

那为什么这样设计就独立了呢?

网友A:
好象屏蔽房里面的电子仪器。即使屏蔽房不接地。

楼主:
好象屏蔽房里面的电子仪器。即使屏蔽房不接地。

????

好像这句话不通哦。

网友P:
不放心的外设必然打击对产品的自信心~~~

主控肯定是自己编写的,如果主程序都不稳定,那肯定谈不到是产品了~~~

但在干扰现场,必然也对外构模块进行干扰,但它内部有你的"想法"吗???

外设是由主控的,即由主设备发送控制命令信号流.

外设死机复位主机一般是不知道的~~~因为它肯定采用内部复位.

它的复位或命令流的误码或丢失都会造成从机的失误或不操作.

所以俺认为这种主机和从机的通讯最简单的应该采用SMBUS协议(或认为是带
CRC/PEC校验的I2C协议).

主机的每个命令和数据都会得到应答.出错后再刷新命令~~~

再就是采用主机和显示模块分离,用简单的串行器件595和123等...

见连接: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58193/message.aspx

网友I:
不说了,俺已经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所长在62楼的发言很好,呵呵,俺是知道他是想说什么的,但估计LZ是没明白的。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2楼: 好象屏蔽房里面的电子仪器。即使屏蔽房不接地。

俺打个小比方:
有一个人,身体很不好,很容易感染病菌生病,于是他想,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不生病呢,很显然的,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办法可以实现,第一是把他放到无菌病房里面‘供’着,另一个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自身的抗感染能力。

LZ整那一堆东西,无非是想切断干扰源,但如果‘先天不足’,虽然暂时没问题可以支撑三/两天,但总不能一辈子依靠这啊,而且干扰源不是你想切断就能全切断了,再说了,仪器自身也是一种干扰源,你总不能把‘自己’也给‘切’了把,所以,切断干扰源永远都只能做辅助手段,治本的方法还是要从自身做起。

怎么设计PCB对于EFT的问题,俺就不丢人现眼了,免得再被人说成是漫骂什么的。

自己先去查查国家标准把 。
那些EMC的资料,如果你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的话,切勿生搬硬套,那反倒可能让你误入歧途,动手--》测试--》思考--》动手~~~,忽忽,高水平的设计工程师往往都是高水平的测试工程师,这句肯定是有道理的。

楼主:
奇怪了

我动手,测试,思考,再动手的在做

怎么LS总是除了打击还是打击呢?

如果你觉得我的方式不对,你应该是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现在对于别人的提问,很多人就是一句话,你这个不行。

然后就没有了。

既然你知道别人的方式不行,你自己知道什么是可行的方式,应当说出来告诉别人吧。不能说话说一半吧!?

说别人不行,哪个都会说。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来讨论呢?

OK,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机密,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你的经验。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要对别人横加打击吧!

网友I:
~~老说俺打击你……

哎,算了,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了,我承认错误,

走人……

网友Q:
路过,看来楼主是个80后

网友D:
re

ls上,只有硬件软件的都比较健壮才行吧,你咋老在这强调软件的抗干扰了。
另外我还是不很明白,软件上你再抗干扰,程序跑飞了,PC进入异常处理了,你怎么往回拉?不跟复位一样的了?

楼主:
偶尔能够看到一个实质性的帮助

很多的时候讨论,打击的,说风凉话的,说话说一半的居多

真正给出有效建议的,10条回复能够有一个就很满足了。

我不是说对我的问题的回复。我指的是普遍的。

当然,有时候有些人问题描叙不清楚,不全面,很多的时候大家也不好回答。

只能泛泛而谈。

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我提过的问题。似乎我都将 使用环境,使用条件,遇到问题的描叙,曾经经过的测试都说的比较清楚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没有看完就打击人,或者大道理,要怎么怎么样设计。

就是没有一个给出解决思路,解决方案的!

如果这种浮夸风完全起来了。估计坛子里面除了水还是水了。

一个技术论坛,到底是要水、还是要料?

还真值得思量。

PS:我是81年的。怎么了?80后代表了什么?
抗打击能力差?
RP不好?
问题描叙不清?
解决能力不行?
不愿意讨教问题?

这个和年龄段有关吗?还是和人有关吧!

网友G:
呵呵,人在江湖走,哪能不挨刀,既然挨了刀,一刀换三刀

大家杀个痛快啊,不要埋怨啊!

呵呵,
既然发贴就得做好挨砖的准备,

LZ不觉得讨论后有进步吗?

网友R:
悄悄地问;轴流风机与调速电钻和铣床(手动)

比较那个产生的对外辐射(干扰)更大些?

网友A:
公平说,LZ只把自己想到的描述了

问题是LZ想不出来或没意识到的,当然需要更多条件更全面考虑。
所以俺也只能用俺的系统做法给LZ提供参考,这是被逼的。:)
LZ很多地方没描述清楚,难以具体到细节,可能LZ本身没意识到。

BBS上很多人都这样,比如常有人说:我的中断进不去,是什么问题?之类的,其实把代码也贴出来,别人也不会猜。
俺要是LZ,同时上传PCB或产品图片,干扰图片或示例,这样大家看的见,问题也就有针对性了。

猜问题,是要靠概率的。

网友G:
是的,回答问题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猜谜

就算大家猜错了,也最多是没奖,可不能挨骂
不然下次谁都不来猜了

网友D:
re

EFT,ESD,Surge之类的内容大家如果没有设计过需要过认证的产品的话确实许多地方都不很清楚,楼主这个话题挺好的
看得出,yewuyi在这方面还是蛮有经验的,别吝惜自己的话语,多说点自己设计中的经验,让大家也都学习一下吧

网友S:
LZ思想有问题.

这里不是学校,你也没有交学费,大家只是热心网友,谁也不欠你的,没有义务为你做什么,即使是仅仅回复了你的帖子,你都应该说谢谢,更不要说是帮助了你.
指出了你的不足也是在帮助你,怎么能理解成"漫骂"??是不是大家都夸你好,你就高兴了?

网友T:
re

LZ,我觉得你现在还是静下心来,自己多花时间在处理硬件问题上,多和有经验的同事讨论,多查资料,实在不行让公司花1W块钱请一个人来解决这个干扰的问题,产品能做好,花点小钱算个啥!!在这里估计你也得不到什么技术答案,还是自己多下工夫,硬件是需要常年积累的,就象所长,hotpower.....等人,我就不相信他们现在的能力就是在这讨论讨出来的!绝对是慢慢积累,多年的努力学习 学出来的,硬件不象软件,1年工作经验的人可能比3年工作经验的人写的软件还要好,小人物也有出头的一天,小牛也能长成大牛,哈哈哈哈哈......

网友P:
楼太高了~~~不过我很赞同40楼OS热贴作者的建议

引用 网友N: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0楼: 支持yewuyi

众卿家都是在从电路方面去考虑问题,其实只有软件抗干扰才能增加系统的健壮性。
1、用电瓶供电时,无论怎么浪涌都不会出问题;一上交流电就受强电干扰;这说明你的软件很脆弱。用户一旦发现这类问题,马上知道你们公司软件人才水平不怎么样。
2、嵌入式系统受交流电源干扰,在产品测试过程中发现问题是大好事,否则怎么知道自己设计的软件健壮性怎么样?
3、应该把这个硬件干扰问题保留,就让它干扰,然后从软件去考虑解决方法。如果软件不能把已经跑飞的程序拉回来,硬件再坚固,也不过是边缘表面解决形式,一旦到用户手中,恶劣环境下,马上现原形。

    那时,作为工程师,就睡不着觉了。这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亲身体会。什么事不能糊弄。

我同样认为应该还原障碍,在软件抗干扰上再下些工夫.

1.开机要延时等待锁向环稳定后在继续运行.这在LPC213X上很重要.

2.水潭中有专门针对LPC213X的[非典型LPCARM之攻防体系]专栏http://hotpower.21ic.org/user1/46/cmd.html?do=blogs&id=1240&uid=46

3.菜农深信软件抗干扰的巨大作用,虽然也要得到硬件的辅助.

个人对本贴的看后感小结(对事不对人):

首先,我认为yewuyi同志的话有些考虑,不会因为PCB的问题就再做吧,这只能实验后,包括软件抗干扰处理后才能考虑再做PCB.

有些地方加小电容是很管事的,比如串行线上,即时钟和数据.

还有就是软件的问题,这我有25年的经验---做软件抗干扰比不做更强.

该上班了,就说到这里,yewuyi别拍俺...最近农忙需要俺的脑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2777689

网友U:
错!该硬件解决的硬件解决,该软件解决的软件解决。

软件应该做安全防护,但不应该给硬件打补丁。

楼主:
这个帖子就到这里吧。

PCB的整改方案反正已经给出来了。

至于你们说的什么纯软件方式来实现EMC。

不敢苟同。

至少也要硬件和软件同步进行吧!

不过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和软件抗干扰相比,接地不重要一说!

看来软件的学习之路还很长啊!

苦于没有人给出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案来学习。

只能听到传说中有这样的方案而已!

网友V:
呵呵 风机的功率多大?

    呵呵 我想如果风机功率过大的话,对电网冲击可能赵成干扰。可以考虑先降速启动。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可能错了,但还是说说和

网友W:
可能是电机的干扰是,或者是电机启动的时候负载太大

网友X:
加个储能的电容试试

加个储能的电容试试
同时加几个小电容,消除毛刺
不行的话,只好改你的电源方案了

网友Y:
看这样能否帮助你?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
     单片机驱动133X32的液晶,类似楼主的电机插在板子附近,液晶就不显示了。

  测试  发现电机影响到电源5伏了,而液晶对电源比较敏感,液晶硬件复位了。而单片机没死机

   后来改了驱动程序,加了软件复位,并且反复刷新。解决问题。

  无论怎么折腾,液晶显示正常,干扰严重时,最多看到液晶轻轻闪动一下

 硬件加强5伏的稳定固然重要,

 软件的刷新及软件复位还是很有必要

网友Z:
不好说,正常情况下不会这么脆弱

轴流风机的电机是不是和电钻差不多,都是串激式电机,这种电机电刷换向会产生电弧,会有干扰, 电路板会接收到辐射能量.
我们有个同事做的系统中,在搏动机柜上的开关时,把示波器的探头放在附近,都能看到很大幅度的信号,可见电弧辐射的能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D:
re

emailli可以说说你的硬件整改方案啊,谁知道有没有效果呢,让大家评评,别做了半天发现没效果。

楼主:
目前的方案和以后的方案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1、将插座排接地。用了一个19块的RMB的插座排。220VAC-DC电源可靠接大地。
 如此以来,我的AC-DC电源(买的电源)就可以将干扰抑制住了。已经不会发生轴流风机上电和掉电导致显示板复位。

以后的解决方案,还没有测试,因为现在还在写程序,等下一版本的时候将硬件修改掉。

准备方案是这样的。
1、电路板上的DC-DC电源部分增加共模电感和X,Y电容滤波。
2、电路板上增加接大地的接口。
3、显示板连接线套接磁环。同时使用屏蔽线。

TO 谈的元:
   我也想通过定时整屏刷新来解决显示复位的问题。

   只是测试中发现,如果整屏刷新频繁的话,会导致屏幕闪烁。具体原因是由于显示芯片的CS拉低时间过长导致。

   分开来说。如果使用的液晶模块,TOPWAY的240128液晶使用的是RA8803驱动。如果CS控制时间过长,导致刷新频率不够,从而液晶屏幕闪烁。
   如果使用的是数码管模块。由于ZLG7289B的CS控制时间过长,也会导致显示闪烁。
   此两款驱动芯片的刷新和写显示数据不能同时进行。所以,通过提高主程序刷新速度的方式来消除显示芯片复位带来的乱码,行不通。

网友Q:
电视机也用单片机怎么不用接地线呢

有干扰时最多屏幕闪两下,也没有复位啊
接地只是一个辅助,也要从其他地方想办法

楼主:
不是说一定要接地

准备方案是这样的。
1、电路板上的DC-DC电源部分增加共模电感和X,Y电容滤波。
------改措施就不要接地。
2、电路板上增加接大地的接口。
------改措施是有接地最好,没有预留。
3、显示板连接线套接磁环。同时使用屏蔽线。
------这个也不要接地啊。

网友C:
to92楼: 接地不是直接和大地连接

  应该是系统地和大地之间接一个小电容 5nf左右,在低频时,这两个地是不通的,只有高频干扰过来时,这个电容才相当与短路,另外,你就是不接大地,系统地和大地之间也有 pf级的分布电容,共模干扰照样也可通过这个分布电容构成泻放回路。对系统造成影响,所以在适当的地方增加小电容是重要的

楼主:
谢谢94楼

下次改板的时候预留接口

网友AA:
LM2575是开关性的吧,去掉,用7805试下

网友A:
建议使用隔离的DCDC,效果好

比如:
http://www.mornsun.cn/product_list.php?bid=42
http://www.tstpower.com/

网友AB:
使用复位芯片会管用么

网友Y:
你的液晶也是复位,有软件复位指令吗?

我用的133X32 就有软件复位指令,液晶也有个复位脚。

用了软件复位指令后,可以在单片机运行任何时候,取下液晶。再将液晶插上去,液晶正常显示。

(过程中,单片机不断电,液晶做好一排针,插在单片机板上)

我的 刷新越快越好,

楼主:你说刷新太快要闪

你的液晶  我没用过,

 能否把驱动芯片资料发给我看看?

tandy153@163.com

网友D:
re 91楼

DC/DC电源部分还用XY电容?

98楼:
复位芯片只会让cpu down掉时复位而已,楼主希望其不复位才对

网友AC: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

凭我的经验,一定是电路板的故障,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地线没有连好,很有可能是单片机的地哦!记住没病不死人!

网友G:
严重赞同LS的观点,

没病不死人!
我也一直都觉得是LZ的系统太脆弱所致,很可能是PCB和硬件电路设计问题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就有点头疼医脚的味道了...

楼主:
TO 谈的元

用的TOPWAY的液晶 LM240128R

上TOPWAY的网站可以下载到资料。

网友AD:
系统频繁复位肯定与硬件有关

怎么会那么多人把软件扯进来?狂晕中,如果软件有问题不管有无干扰应该都会出现问题。

当然直至进入,楼主一直未能将PCB图贴出确实让旁人难以给出切中要害的结论,就像医生不做CT,无法确定脑部肿瘤的位置一样。

网友AE:
一句话,加电容

在MCU、复位芯片、LCD电源就近对地加102-104的瓷片电容,你会发现有比较理想的效果。我遇到过

楼主:
PCB和原理图都贴出来了啊

在40几楼的样子

网友Y:
回 sszxxm

“怎么会那么多人把软件扯进来?狂晕中,如果软件有问题不管有无干扰应该都会出现问题。”

“系统频繁复位肯定与硬件有关”,没错,不知注意到没,不是主MCU复位,而是MCU控制的液晶芯片复位了。

 上电,MCU给液晶芯片复位后,发送指令,数据,

 液晶芯片能理解MCU的意思,显示正常。

 上电,MCU给液晶芯片复位后,发送指令,数据,

  而液晶芯片意外复位后,液晶芯片就再理解不了MCU的意思,显示不正常。

  而这种情况在普通的132X32的液晶中可以得到证实。

 比如:

 有的朋友这样做,每8秒使液晶硬件复位一次,也可以解决意外干扰问题。

 就是说花屏最多8秒。而不会永久死在那里

就是说:这种干扰可以通过软件途径来解决。
做到干扰消失后,能恢复。

加强硬件是一个方面,是减少被干扰的几率。

如能 做到 被干扰后,干扰消失后,能正常工作就更好了,心中就更有底气了

网友:
电源要处理好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AF:
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AG:
回一个

LZ觉得有人在"漫骂"在说"风凉话"是很正常的。个人认为,对年轻人应该多鼓励和支持,而不象有些人说些打击别人信心的话。说白了,说这些话的人不也就是资历深点嘛,经验多些嘛,当你们是LZ这个年龄的话,不也会遇到N多问题?我就不相信你从来都是那么优秀。所以还是要换位思考一下。不要鋒芒畢露的。這個論壇的風氣的確不够好。感觉就是在彼此吹捧自己。

楼主:
液晶复位的话也不好

复位要一定的时间

会导致液晶闪烁

一个240*128的屏幕,整屏刷一遍 有明显的 操作痕迹。

也不很可取。

网友AH:
是电源的问题

我的系统和你差不多,继电器一动作LCD显示器就死机,花屏或无显示,我是在电源前面加EMC滤波,在液晶显示屏电源端加大电容,在接触器线包上并电容等,用示波器观察会明显看到电源干扰,且显示器背光有时会明显闪烁.感觉液晶屏抗干扰能力不行.

网友Y:
硬件复位是不得以的办法。

硬件复位是不得以的办法。

网友AI:
唉!!!

啥都没有,大家讨论啥呢?有些人在胡说啊!?

网友AJ:
总的来说是个好帖子,就是可惜楼主的pcb图很多人看不到,导致高手无法针对性的帮忙,象yewuyi说的没错,在pcb步线上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惜没有给出进一步的意见。。遗憾阿。。没见到高手出招

楼主:
P001

P001

楼主:
P002

P002

楼主:
P004

P004

楼主:
P005

P005

楼主:
P006

P006

楼主:
终于重新发了一次图片

这次我把图片传到21IC上了。

上次在163上的图片可能大家的确看不到。

不过我传上去以后自己可以看,今天自己去看也看不到了。

看来网易的支持不够啊。

呵呵。

网友AK:
应该仔细检查PCB和SCH

你说的这个感觉很古怪,MCU抗干扰能力应该不会这么差,个人意见,再仔细检查PCB和SCH,看看MCU的RST及相关信号是否有错误,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A:
几个建议:

接LCD的线,加强上拉电阻,可以有效提高干扰阀值。
接LCD的线,串22R+磁珠,电源、地也都加磁珠。
LCD端电源手工加大电容220uF
BUZ处有点疑问,电容是否应该接在5V处?否则打开BUZ会产生冲击电流,影响5V稳定。三极管应该用OC方式,不使用E。

网友A:
安装过孔的禁布层安全距离不够

网友AL(2011-09-14):
这贴要顶,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