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果输入是+-10v,那么输出是多少?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我顶

看不太清楚图

楼主:
放大一下前面的图,后面是两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B:
AD8221的REF有输出吗?

前面是个仪表放大器,后面做成了差分状,如果后面再加点东西,又可以做一个仪表放大

楼主:
为什么仪表放大器的输出是用的参考地?

为什么仪表放大器的输出是用的参考地?这样输出的电压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