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复位后全局变量会不会恢复初值?

楼主(2007-11-29):
我的程序中定义了很多全局标志
g_MachineState = 0;
g_AlarmFlag = 0;
g_DisFlag = 1;
..
等等,一开始定义的时候都赋了初值,好象全局变量的赋值是在编译的时候就弄好了的.

程序上电后并没有  变量初始化的函数..如: PowerOnParaInit()

因为听到有位兄台说MCU复位后RAM不变..只是从0x0000开始运行..

那我的这些标志位是不是就会乱了??  但是上电复位也是一种复位阿,为什么那时RAM(全局变量)就能是初值.

呵,很弱的问题,各位提醒提醒..实际上我让看门狗复位后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

网友A:
问得好

只要你的程序有变量初始化说明,BL51连接程序就会把INIT.OBJ连接进来。也就是程序每当从0000开始运行时,都是从STARTUP.OBJ--INIT.OBJ--MAIN.OBJ这样一个顺序。所以,如果程序只要从0000开始运行,都必然重新初始化全局变量!

这不是你所希望的,所以要有程序上的措施或者连接时的设定。

网友B:
自己初始化一下它不就得了,想要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C:
复位后的变量初始值必须初始化

要不然RAM中的数据可能在复位中出现更改,而且也不能保证你的变量被分派的位置和复位前完全一样,这样使用没有初始化的变量就非常的危险了。

楼主:
~_~

2楼说得我有点糊涂了...

那我照上面那样GOBAL定义变量时并初始化,如:

INT8U g_MachineState = 0;
INT8U g_DisFlag = 1;

int main(void)
{
    ..
    return(0);
}

是不是复位后重新开始运行时..变量都能恢复原值?

网友A:
re:

只要复位,全局变量就被赋予初始化值,(如果你没有对变量初始化,那就默认初始为“0”)程序中对该变量的所有修改值全部丢失.
除非你有特殊措施.没甚么糊涂的,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

呵呵,那意思不用再在程序去做变量初始化了??

那这样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我应该就不需要改了. .

不过这句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你所希望的,所以要有程序上的措施或者连接时的设定"

网友D(2012-04-09):
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本人以为,RAM的数据在上电(断电再加电)复位时,为 初值;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复位(例如看门狗复位),RAM的数据继续保持,不会改变。

网友E:
全局变量,有初值的应该都会赋初值的。
实际具体没有没重新赋初值,看其启动的汇编是最明了的

网友F:
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本人以为,RAM的数据在上电(断电再加电)复位时,为 初值;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复位(例如看门狗复位),RAM的数据继续保持,不会改变。 ...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初始化,哪怕是断电一会后再重新上电,完全可能RAM里还保持以前的数据,以前二姨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记得也试过,1分钟后都还有很多数据能保持

网友G:
一般RAM是不会的

网友H:
g_MachineState = 0;
g_AlarmFlag = 0;
g_DisFlag = 1;
这样的变量在运行到main时会被正确初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