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程序

楼主(2007-12-01):
#include<reg52.h>
/***********定义数据类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32;
typedef  signed   int      uint32;
typedef  float              fl32;
typedef  double            db64;
/*************************************/
sbit   P2_7=P2^7;
sbit   P2_6=P2^6;
sbit   P2_5=P2^5;
/************************************/
#define  RCK_H()     (P2_7=1)
#define  RCK_L()     (P2_7=0)
#define  SI_H()      (P2_6=1)
#define  SI_L()      (P2_6=0)
#define  SCK_H()     (P2_5=1)
#define  SCK_L()     (P2_5=0)
/***********************************/
const uint8 number[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子程序***************************************/
void S74595(uint8 dat)
{
  uint8 i;

  RCK_L();
  for(i=0;i<8;i++)
    {
      SCK_L();
      if((dat & 0x80)!=0)
        {SI_H();}
      else
        {SI_L();}

      dat<<=1;
      SCK_H();
    }
  RCK_H();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static  uint8  count,i;
   count++;
   if(count==16)
   {
      count=0;
      S74595(number);
      i++;
      if(i==10)
      {i=0;}
    }
}
/************************************************************************/
main()
{
   EA=1;
   ET1=1;
   TH1=0x0B;
   TL1=0xDC;
   TMOD=0x0100;
   TR1=1;
   while(1);
}
数码管怎么变化的很快.按程序应该1s才变化一次
难道代码错了
哪位大侠能否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
修改后

为什么把计数器1换为计数器0
就可以了?Timer1 换为Timer0
TH1 换为       TH0
TL1 换为       TL0
TR1 换为       TR0
TMOD=0x0001

楼主:
新手的疑问

大侠们帮我解释一下嘛,
计数器0和计数器1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要自己花时间去学习!!!!

main()
{
   EA=1;
   ET1=1;
   TH1=0x0B;    // 与晶体的频率有关的
   TL1=0xDC;    //
   TMOD=0x0100;  //????????????
   TR1=1;
   while(1);
}

回去仔细看书去,你用多大的晶体?!!!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

12MHz的
那行打错了
TMOD=0x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