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为什么不起振??

楼主(2007-12-03):
相同的电路板,用06年进的片子1302就一切正常。
用刚进的货,试了30多片,换过不同的板子和电源,就是不能起振???
不知道可能存在什么原因导致不起振?????

参考过
http://www.laogu.com/wz_4003.htm
当中列举的可能原因了。

所用的32768Hz的晶振负载电容在12P左右。
用原来的06年进的货,无论加不加并联的负载电容均可以起振;刚上电时秒位已经清零。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假货

DS1302电容不是必要的

网友B:
可能片子有问题了

楼主:
片子的供应商我认识,一般不会进假货的,当然也不排除偶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秒位上电就清零,12小时格式时不切换上午和下午

网友D:
很可能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