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堆栈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7-12-03):
我看主程序第一句话好多都是:
MOV SP,#5F
这样做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选择5F值呢?

网友A:
5F以后的空间都当堆栈

楼主:
那为什么要空出5F的空间来?

5F之前的空间为什么空出来不用作堆栈?
而选择5F这个值是根据什么来选的?

网友B:
re

这个值不一定要5F的,根据你的程序的RAM使用量来定

楼主:
那为什么要空出一段空间来呢?5F之前的空间用来保护什么?

网友C:
5F之前用做通用RAM

5F之前用做通用RAM,因为你还需要保存一些其他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