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32的问题

楼主(2007-12-03):
   请教一下MAX232用在写STC芯片时能不能用HIN232CPZ代替?我现在做了一个写STC的电路,用的是HIN232CPZ,整个电路我都检查了都没问题,我以前用MAX232都是能写STC的,现在用HIN232CPZ就不行,我在网上看到了也有人说两种芯片是一样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不知道是232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将MCU的RXD和TXD断开,然后短接,做自收发测试

如果不行,需要测试发送电压是否足够等。

网友B:
该芯片的外围电路和储能电容的容量未必和MAX的232芯片一样

要看该芯片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