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晒板焊个51开发板,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注意事项啊

楼主(2007-12-03):
想自己晒板焊个51开发板,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注意事项啊?有谁自己开发过的,多谢指点指点!

网友A:
想就做呀

买块感光板,画个图,,晒晒板,浸浸三氯化铁,打打洞,,又是一块飘亮的开发板子,嘿嘿

网友B:
怎么晒啊?

具体说说步骤?

网友C:
放太阳下,或者用日光灯,,

我用一个台灯,普通打印纸,25分钟

网友D:
简单的就直接用万用板搭吧~~~比较快。

网友E:
RE:

51选SST的MCU,因为它烧程序比较简单,只要一个232电路就可以,还可以做成仿真器用.
有钱就画个PCB,做几张大概100元左右,功能可以不用太多,但要留个扩展I/O口
方便以后加其它电路.也可以自己画好PCB,用激光打印机打印机在热转印纸上,而后转印到敷铜板上,这个比较实用,也很便宜,适合单面板,双面板就相对麻烦点而已.还有就是画张原理图,用万用板搭,这种费时又费力.

楼主:
同意6楼

我也觉得用万用板搭的话费时费力,我用普通的感光板晒的话,晒双面的,51的话现在一般都用AT89S52或AT89C52了,都OK的吧,我想问问那种在板里面也敷有铜的因该叫做印刷板吧,想搞这种板的话,怎么弄啊?或者一般去哪可以弄的?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太菜鸟了~~

网友A:
4楼,用流酸纸晒更好

40W的日光灯,距离20公分左右,5~8分钟就OK

网友F:
其实用个万用版就可以了

网友C:
俺没有硫酸纸,觉得还是自己搭板子有激情,洞洞板,

网友G:
能用直插元件的就用洞洞板搭,贴片的要么用转接板转直插

要么就产品打样是带出来

自己做的东西还是偏好于用洞洞板搭:-)

网友G:
LZ,来看看我以前收工搭的板吧,很过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