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这样定义的宏有错吗?

楼主(2007-12-04):
测试了一下,宏没起到作用!
SomeNOP( n),不管n为何值,somenop的时间都不变。

楼主:
AO,这个格式看样子要定义成函数才可以

网友A:
有这种定义的么?

有这种定义的么?后面跟个简单的计算还可以.跟个函数也可以么?等待学习

楼主:
呵呵,是不可以~~~~

网友B:
lz的SomeNOP和( n)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连在一起的话,你并没有定义一个完整意义的宏,如果分开的,你是定义了SomeNOP代替( n),而下面的程序也没用到SomeNOP,就更不会.....

网友C:
参考一下圈圈的这个宏定义~~~~

#define DispLineInf()
{
 Prints(" in file "");
 Prints(__FILE__);
 Prints(", @ line ");
 PrintLongInt(__LINE__-1);
 Prints(" ");
}

试试这样定义:

#define someNOP(n)
{
 uint8 i;
 for(i=0;i<n;i++)
  _nop_();
}

网友D:
注意换行符‘’,不要吝啬"{}""()"

网友E:
00才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21ic,谢谢各位,谢谢00

网友F:
圈圈的宏还不够完善,应改为这样:

#define someNOP(n)
do {
    uint8 i;
    for(i=0;i<n;i++)
        _nop_();
} while(0)

网友G:
这个宏包含i变量,还是有问题的。

i在程序中随处都是。

网友F:
re:

楼上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局部变量”。

网友H:
呵呵

认为 athlon64fx正解:)

网友I:
干嘛非用宏呢?用内联函数

网友C:
有大括号就行了吧,do while起啥作用的?

{}中的是局部变量,这个倒不用担心。

不过有些编译似乎不支持在函数中间的{}声明变量,必须在函数开头定义。

网友F:
re:

试试这样可以吗:

if(1)
    someNOP(2);
else
    someNOP(3);

网友J:
是啊,为什么非要用宏呢???

这里根本就不该用宏,难道你只想用一次?

LZ,去看看内联函数吧,关键字inline

网友F:
只用大括号的话,会在 else 前多一个“;”

if(1)
    someNOP(2);  // 会产生错误
else
    someNOP(3);

只能这样写:

if(1) {
    someNOP(2);
} else {
    someNOP(3);
}

网友K:
do while(0)

就是在任意情况下调用该宏模块,都可以执行并且只执行一次,而且调用形式非常简单
哈哈,linux内核情景分析里有讲
我觉得这个用法还是相当经典,值得玩味
LZ没学过C就用C来写CODE的吧?
宏定义是要一行的
换行要加换行符"",否则宏定义那行以外的内容都没定义到宏模块里面去
你也可以将你下面那个函数的所有语句写在一行里边,这样就OK了

网友C:
这样子啊,我习惯了if语句后面用大括号了...

俺就怕有些里面的东西是宏定义,不可预料,所以都用括号括起来...

if(1)
{
    someNOP(2);  //这样就没事了
}
else
{
    someNOP(3);
}

网友L:
C51能用inline吗?要包含那个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