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来采集上百路的数字开关量怎么设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04):
小意思,就是扩展输入口而已

网友B:
译码器+244

呵呵,板子有点大喔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C:
数量不是问题,就是不知道速度够不够~~~~

网友D:
想快就用并行接口,一次读8个检测点状态

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的话,就用串行方式移入最省事,用N/8个165作输入移位寄存器。

网友E:
一般来说,对数字开关量都需要消抖动

所以一般情况下,串入虽然慢,但是刚好满足设计要求的;
在定时器中扫描一次就行了;

网友F:
51+CPLD

就比较好做了
现在CPLD又便宜
性价比远远超出分离的逻辑器件

网友G:
回lelee007

请问数字采集用CPLD的好处是不是因为它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