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用的51(如ATMEL的)有带AD转换的吗?

楼主(2007-12-05):
(无正文)

网友A:
没带AD的

用Philips的吧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B:
STC 菲利普 等曾强型的有

楼主:
那编程呢? 又要重新学?

我才知道一些51的汇编.
Philips, STC,......等曾强型的, 不同的MCU,那不是又要重新学?

编程器不是又要重新买? 我现在只有51的编程器. 也不知能不能兼容Philips的?
若用Philips的,用编程时,全不一样的么?

请指教! 谢谢!

网友C:
不用重新学

只要再学会用针对AD的寄存器的用法就行了

网友D:
不同的51变种基本都一样。

大多是差些外围,很少有结构性不同

网友E:
不用,只要注意特定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