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MAX232和HIN232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12-05):
     在网上下载了二个芯片的资料,看了二天,就是看不出二个有什么不同,有那位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A:
名字不样啊

一个是 MAX
一个是 HIN

网友B:
HIN 好像是harris公司的产品,max是美信的

不过现在可能假的多;
能用就行了;

网友C:
有次调试一个板子

用MAX的,很多板子通信出错
但换成HIN的就好了

网友D:
那是因为MAX假货太多

还有就是翻新的MAX拆机片。
HIN现在是intersil产的,很容易买到原厂新货。

网友E:
datasheet肯定知道

网友F:
上这里查查,可以下载资料的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