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一道题终结拥OS与反OS之争》楼主在误导人。他傻,你

楼主(2007-12-05):
   现在才注意到这个贴子点击率很高,回复也很多。因为太长,故重新开贴。

   为什么说楼主在误导人呢,且听:

   如果一个任务代码占CPU机时500ms,4个任务占CPU机时700ms,在实际应用中根本是不可能的。  3.3秒的代码量非常大。

   他说的500ms和700ms应该理解为:从任务的开始运行,到结束时,时间差为500ms和700ms,而不是占机时500ms和700ms

楼主:
一个任务的代码要500ms才执行完,会死人的

  时差为500ms和700ms,那很简单。

楼主:
你们可以算一下

   3.3秒,各种目标CPU,要多少条语句......
   如果代码量小,500ms老是循环一段语句吗?也无聊了吧?

网友A:
时间这个我倒是不追究了,只是他自己自相矛盾,还叫别人

楼主:
哈,我根本没看完那贴,只看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那种500ms和700ms的概念,典型的初学者的概念。

网友B:
这个倒是题外话了。

楼主:
也不是题外话了

  题目都不正,针对就个讨论用不用OS根本无意义!

网友A:
哈哈~~~8楼的,引用楼主的话,“不是题目不正,是你不会理

网友C:
各有各的应用场合,

一道题怎能下结论呢,

网友D:
不一定

其实时间的理解,500ms 700ms 1000ms(1s)都可以是相对概念的时间.
比如是把ms换成us 也就是:一个500us不能被打断的任务,一个700us不能被打断的任务,要求定时准度为1000us.
又或者ms换成ns.
要求你在500us/700us内不能打断它,似乎 这样这个问题似乎就很合理了很多.
其实呢,OS的任务切换节拍常见的是50HZ,也就是20ms做一次任务切换.而其实这个节拍跟你的需要和设计有关的,我在uC/OS-II的网页上也看过他们说他们的一个客户用uC/OS-II的时钟节拍是几百个ns,呵呵,由此可见,如果你正好有需要,时钟节拍说不定是1s呢.呵呵.

网友E:
耐着性子看了相关的帖子,突然怀疑自己的语文水平,看来要回幼稚园重新学识字了

楼主:
初学者的延时概念

   如果要延时1秒钟,很多初学者真的在那里傻傻地等待1秒钟的。

网友F:
出那个题目的人根本就不懂OS和单片机的应用

搞得很多人在那里唧唧歪歪,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