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嵌入式裸奔”、“嵌入式OS”、“OS”各适合什么

楼主(2007-12-06):
如果你只能用的心:
A)如果你手上是4位MCU?
B)如果你手上是8位MCU?
C)如果你手上是16位MCU?
D)如果你手上是外设不多的32位MCU?
E)如果你手上是外设丰富的32位MCU?
F)如果你手上是外设极其丰富的64位MCU?

你要做什么产品:
a)如果你想做的是民用小产品?
b)如果你想做的是简单控制的工业产品?
c)如果你想做的是复杂控制的工业产品?
d)如果你想做的是高科技产品?
e)如果你想做的是PC?

你将怎么选择:
1)如果你只会“嵌入式裸奔”?
2)如果你只会“嵌入式OS”?
3)如果你只会“OS”?
4)如果你精通其中一种或两种?
5)如果你什么都会?
6)如果你什么都不会?

楼主:
俺的“嵌入式裸奔”一个程序

#include "libRain_M128.h"
#include "MyLib.h"

#include "DriverUmIo.h"
#include "ProtocolProtocol.h"

#include "TaskTask.h"
#include "TaskImportKey.h"
#include "TaskPWM_Wkv.h"
#include "TriggleTriggle.h"

#include "TaskXPower.h"
#include "TaskWaterLoop.h"

#include "WorkLedWorkLed.h"

//--------------------------------------------------------
//5ms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CallBack_5msInterrupt( void )
{
}

//--------------------------------------------------------
//20ms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CallBack_20msInterrupt( void )
{

}

//--------------------------------------------------------
//析构
//--------------------------------------------------------
void Main_Destory( void )
{
    WatchDog_Destory();

    //--------------------------user---------------------
    Triggle_Destory();
    PWM_Wkv_Destory();
    ImportKey_Destory();
    Task_Destory();

    Protocol_Destory();
    UmIo_Destory();

    //--------------------------System---------------------
    WorkLed_Destory();

    Package_Destory();

    VirtualUart80_Destory();
    Uart80_Destory();
    Uart81_Destory();

    EDataBase_Destory();
    CPU_Eeprom_Destory();

    MyLib_Destory();

}

//--------------------------------------------------------
//初始化
//--------------------------------------------------------
void Main_Init( void )
{
    //--------------------------System---------------------
    MyLib_Init();

    CPU_Eeprom_Init();
    EDataBase_Init( 4, 1, 500, CPU_Eeprom_Cmd );

    Uart80_Setup( OSC_7p3728MHz_4800, (eUart80_NoneChk | eUart80_Stop1Bit), 250, 250 );
    Uart81_Setup( OSC_7p3728MHz_4800, (eUart80_NoneChk | eUart80_Stop1Bit), 250, 250 );
    VirtualUart80_Setup( 200, 200 );                            //配置信息在VirtualUart80_IO.c中

    Package_Init( 3 );                                        //三个协议转换任务

    //--------------------------user---------------------
    UmIo_Init();
    Protocol_Init();

    Task_Init();
    ImportKey_Init();
    PWM_Wkv_Init();
    Triggle_Init();

    XPower_Init();
    WaterLoop_Init();

    WorkLed_Init();
}

//--------------------------------------------------------
//主程序
//--------------------------------------------------------
int main( void )
{
     Main_Init();

    Msg_RunInit();                                            //执行完全部初始化消息
    WatchDog_Init();                                        //看门狗初始化
    sei();

    Package_Send( psUart_Import, eProto_RequAllState );

    //开始主循环
    while(1){
        //--------------------------System---------------------
        MyLib_MainLoop();

        CPU_Eeprom_MainLoop();
        EDataBase_MainLoop();

        VirtualUart80_MainLoop();
        Uart80_MainLoop();
        Uart81_MainLoop();

        Package_MainLoop();

        //--------------------------user---------------------
        UmIo_MainLoop();
        Protocol_MainLoop();

        PWM_Wkv_MainLoop();
        Task_MainLoop();
        ImportKey_MainLoop();
        Triggle_MainLoop();

        XPower_MainLoop();
        WaterLoop_MainLoop();

        WatchDog_MainLoop();

        WorkLed_MainLoop();
    }
}

只要任意再添加一百个任务,即使TCP/IP也可以(当然要改造下),只要MCU能处理过来,同样也可以user下面任何一个任务去掉,而其它任务工作正常。这就是规则和约束的好处。

楼主:
自建库中的消息处理函数中的消息弹出函数

是别的任务传递的消息。

if(  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 this.mTrigModeTemp )
        {
            //设置发生改变
            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 this.mTrigModeTemp;

这段可以看到怎么样去检测外部状态改变:只有外部监测状态发生改变,才执行下面代码。而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又是IO驱动程序产生的结果。

很多时候不要直接处理,需要各种转换,这样结构清晰,处理效率高,可靠。

网友A:
呵呵,对于单片机程序,我也一般都是写成mainloop

呵呵,对于单片机程序,我也一般都是写成mainloop

全部做成非独占式状态机,通过信号来耦合,通过状态标志来控制流程
写程序时分配好优先级并画好状态迁移图就一切OK了

基本架构都是:
void main(void)
{
    SysInit();

#if (DEBUG)                     //调试//
    Debug();                    //调试程序
#endif

    while(1)
    {
        if (inbuf_sign)
            do_serial();        //串口数据处理程序
        if (outbuf_sign)
            sendcmd();          //发送一个命令包
        if (key_sign)
            do_key();           //按键处理程序
        if (ir_sign)
            do_ir();            //红外处理程序
        if (error_sign)
            do_error();         //按键处理程序
        if (out_time_sign)
            timeout();          //超时处理程序,同时承担软狗的作用
        if(DOG1&&DOG2&&DOGn)
            free_dog();         //有条件喂狗程序,free_dog()里还有一层判断
//        delayms(5);           //延时n mS
    }
}

网友B:
俺裸奔的时候会戴块手表。

穿衣服的时候希望能冷了加件毛衣,热了脱掉外套。这样才能适应或简单或复杂、或资源紧缺或吃穿不愁的应用环境。

网友C:
这次没有沙发~~~~~~

楼主:
OS俺不排斥

毕竟“嵌入式黑奔”太难学很多,学好了什么OS都能做出来。但反对“嵌入式黑奔”就是俺要坚决抵制的,“嵌入式黑奔”包含的基础设计理论太多。
基础设计理论学不好,用OS也只是站在巨人脚板上的一只蚂蚁,可千万别认为自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了。

网友D:
赫赫,给我们说说啥叫嵌入式黑奔

我倒是很感兴趣~~~   因为在我经历里,只有普通单片机程序+中断===〉单线程状态机+中断====〉多线程+中断

学习学习

网友E:
农民已经超脱入境了...牛....

网友F:
4Bit的就不要想OS了

基本上连使用C编程都被禁止了,哪有那么多的地方?
8Bit的要看FLASH和RAM的大小,太小的话,想不裸奔都难,撑爆了可就飞程序了

网友D:
真是晕倒了

我把ucos代码可是基本都读懂了的,对于如何实现任务调度,内存管理我也可是比较清楚实现细节的,所以我也说过,不是你写不了普通得os,而问题是有没必要,而且你得os稳定吗?  真不想说这些没实质性的东西~~

楼主:
和OS一样

“嵌入式裸奔”相对于“裸奔”,多了可以大幅度提高了程序的健壮性的许多规则和约束,多了可以高度复用代码的模块标准化、可以最小代码化的可裁剪化,有OS特点,无OS讲究的通用性。

楼主:
俺做的比LINUX和WINCE还稳定,何况ucos

网友G:
不排斥OS,也不是所有的情况下OS都比裸奔好..

如果裸奔是徒步,那么OS就好比驾车..而车也要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等..
个人以为这个比喻比较恰当。

网友H:
同意所长的说法

    基础设计理论学不好,用OS也只是站在巨人脚板上的一只蚂蚁,可千万别认为自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了。

网友G:
所长的程序架构已经类似于合作式OS了,

我以前是这样的,

uint8_t s = wait_signal(TIMEOUT | ADC | KEY, timeout);

if(s & TIMEOUT)
    // ...
if(s & ADC)
    // ...
if(s & KEY) {
    switch(get_key()) {
        case KEY_UP:
            // ...
        default:
            // ...
    }
}

网友D:
恩,看了

也就是你现在将系统划分为三条线|任务,对吧。两条中断任务(你将他设计成任务了),另外一条主循环任务,主循环放非实时处理任务,两个中断任务满足更强的实时性需求。应该是这样吧~~

没错,这个程序基本算是个通用的模式了~  一般情况下确实能满足需求了。不过并不是所有需求都能满足的,因为你的中断处理能力毕竟是受限制的,而且你的任务只有这么几个,你不可能再多开个八个10个任务吧,如果你认为将这些任务放到其中某个任务内串接就算解决问题的话,那对我来说,不管如何加,实质上这都还只是3个任务(线程)。这个我想也是赞同的吧~

不过呢,你的框架结构确实通用,可移植性也强。但是你把刀玩神了之余可也不能忘记外面还有飞机大**坦克的啊~~  赫赫~~  我这么说不要生气,没有恶意的实话~~

楼主:
OS处理中断能力比这个快?

俺可以用全部时间去响应中断去了,即使“(5)20ms中断回调函数”在小系统里面也可以改为查询方式,所有中断是极其极其快响应,OS肯定比不上。这可是可裁剪出来的。

楼主:
所有实时,经过分层后,向下层转换了

最后转到主循环,这时候还讲究优先级别是没任何意义的。

网友I:
这个里面的函数怎么写?

    while(1){
        //--------------------------System---------------------
        MyLib_MainLoop();

        CPU_Eeprom_MainLoop();
        EDataBase_MainLoop();

        VirtualUart80_MainLoop();
        Uart80_MainLoop();
        Uart81_MainLoop();

        Package_MainLoop();

        //--------------------------user---------------------
        UmIo_MainLoop();
        Protocol_MainLoop();

        PWM_Wkv_MainLoop();
        Task_MainLoop();
        ImportKey_MainLoop();
        Triggle_MainLoop();

        XPower_MainLoop();
        WaterLoop_MainLoop();

        WatchDog_MainLoop();

        WorkLed_MainLoop();
    }

里面的函数都是同级别的?
担心MCU跑并不动……

楼主:
“嵌入式裸奔”讲究的是实时层次转换,不是OS的直接处理

网友I:
所长是怎么定义你的任务这个词语的?

CPU_Eeprom_MainLoop();
EDataBase_MainLoop();
XPower_MainLoop();
WaterLoop_MainLoop();

是不是类如上面的函数都是一个任务?

网友I:
~~,所长一发威,WXJ1952估计不会出来应战了……

如果所长和那辆‘汽车’PK的话,大家会看到什么结果呢~~~~

楼主:
其中一个任务:

//-----------------------------------------------------------
//计数任务处理
//-----------------------------------------------------------
#ifndef __TriggleH
#define __TriggleH

#include "..libRain_M128.h"

#include "....WorkTable.h"
#include "..DriverUmIo.h"
#include "..ProtocolProtocol.h"
#include "..CounterCounter.h"

#ifndef _TriggleH
    //--------------------------------------------------
    //初始化
    //--------------------------------------------------
    extern void Triggle_Init(void);

    //--------------------------------------------------
    //析构
    //--------------------------------------------------
    #define Triggle_Destory()    do{ Counter_Destory();}while(0)

    //-------------------------------------------------------------
    //循环
    //20ms
    //-------------------------------------------------------------
    extern void Triggle_Loop( void );

    #define Triggle_MainLoop()    do{ if( sSysTimer.bSysTouch){ Triggle_Loop(); }; Counter_MainLoop();  }while(0)
#endif
#endif

//-----------------------------------------------------------
//触发任务处理
//管理触发模式
//管理触发计数
//执行触发功能(自动和手动)
//使用虚拟DA通道    0:触发计数 1:触发频率
//使用虚拟AD通道    3:触发计数 4:触发频率
//结果保存在UmIo的AD、DA缓冲区中
//-----------------------------------------------------------
#include "Triggle.h"

#define TRIGVALIDTIME                2
#define OUT_TRIGGLE                    20

struct InTriggle
{
    U8 mNovalidTime;                //触发失效效的时间间隔设置。=0无。单位:20MS

    U8 mTrigModeTemp;                //0=停止,1=手动,2=自动,3=ECG,临时

    U8 mTask;
    U8 mTimer;                        //工作用的计时器
};
struct InTriggle sInTriggle;
#define this sInTriggle

enum TrigMode
{
    eStop,
    eManual,
    eAuto,
    eEcg,

    eNoValid,
};

//-------------------------------------------------------------
//消息处理
//-------------------------------------------------------------
void InTriggle_MsgProc( void )
{
    switch( Msg_Pop() )
    {
        case Msg_Trig_SetupFreq:            //触发频率设定
            //计算触发脉冲失效时间
            this.mNovalidTime = ((60/20)*1000) / sUmIo.aDaBuf[ eDa_TrigFreq ] - TRIGVALIDTIME;    //1分钟->20ms倍数
            break;

        case Msg_Trig_ModeECG:                //心电同步
            this.mTrigModeTemp = eEcg;
            break;

        case Msg_Trig_ModeContinuous:        //连续触发
            this.mTrigModeTemp = eAuto;
            break;

        case Msg_Trig_ModeManual:            //手动停止
            if( this.mTrigModeTemp == eStop )
            {
                //单次触发
                this.mTrigModeTemp = eManual;
            }
            else {
                //停止
                this.mTrigModeTemp = eStop;
            }
            break;
    }
}

//-------------------------------------------------------------
//触发计数及控制
//-------------------------------------------------------------
void InTrig_Valid( void )
{
    //触发的计数控制
    if( Counter_IsEnable() )
    {
        if( sUmIo.aDaBuf[ eAd_TrigCounter ] < sUmIo.aDaBuf[ eDa_TrigCounter ] )
        {
            //计数-1
            Counter_Dec();
            sUmIo.aDaBuf[ eAd_TrigCounter ]++;

            if( UmIo_Out( OUT_TRIGGLE, 0, false ) )
            {
                //发生变化,向所有串口发送
                Package_SendU16( psUart_Pc,     eProto_IoOutChange, OUT_TRIGGLE );
                Package_SendU16( psUart_Hand,     eProto_IoOutChange, OUT_TRIGGLE );
            }

            //向PC、HAND发送AD信息
            Package_SendU16( psUart_Pc,     eProto_ADChange,     sUmIo.aAdBuf[ eAd_TrigCounter ] );
            Package_SendU16( psUart_Hand,     eProto_ADChange,     sUmIo.aAdBuf[ eAd_TrigCounter ] );
        }
    }
}

//-------------------------------------------------------------
//触发失效
//-------------------------------------------------------------
void InTrig_NoValid( void )
{
    if( UmIo_Out( OUT_TRIGGLE, 0, false ) )
    {
        //发生变化,向所有串口发送
        Package_SendU16( psUart_Pc,     eProto_IoOutChange, OUT_TRIGGLE | (1<<8) );
        Package_SendU16( psUart_Hand,     eProto_IoOutChange, OUT_TRIGGLE | (1<<8) );
    }
}

//--------------------------------------------------
//初始化
//--------------------------------------------------
void Triggle_Init(void)
{
    Memory_Memset( (U8 *)&this, 0, sizeof( struct InTriggle ) );

    //消息注册
    Msg_Register( InTriggle_MsgProc, Msg_Trig_SetupFreq, Msg_Trig_ModeManual );

    Counter_Init();
}

//-------------------------------------------------------------
//循环
//20ms
//-------------------------------------------------------------
void Triggle_Loop( void )
{
    if( this.mTimer )
    {
        if( --this.mTimer == 0 )
        {
            switch( this.mTask )
            {
                case eStop:
                    //进入失效
                    InTrig_NoValid();                        //触发失效
                    break;

                case eManual:
                    InTrig_NoValid();                        //触发失效
                    this.mTask = eNoValid;
                    this.mTimer = this.mNovalidTime;
                    break;

                case eAuto:
                    InTrig_NoValid();                        //触发失效
                    this.mTask = eNoValid;
                    this.mTimer = this.mNovalidTime;
                    break;

                case eEcg:
                    InTrig_NoValid();                        //触发失效
                    this.mTask = eNoValid;
                    this.mTimer = this.mNovalidTime;
                    break;

                case eNoValid:
                    this.mTask = eStop;
                    break;
            }
        }
    }
    else {
        //判断是否加载
        if(  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 this.mTrigModeTemp )
        {
            //设置发生改变
            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 this.mTrigModeTemp;

            //发生变化,向所有串口发送
            Package_SendU8( psUart_Pc,         eProto_ControlStat, 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
            Package_SendU8( psUart_Hand,     eProto_ControlStat, 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

            switch( 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
            {
                case eStop:
                    break;

                case eManual:
                    InTrig_Valid();                        //触发有效
                    this.mTask = eManual;
                    this.mTimer = TRIGVALIDTIME;
                    break;

                case eAuto:
                    InTrig_Valid();                        //触发有效
                    this.mTask = eAuto;
                    this.mTimer = TRIGVALIDTIME;
                    break;

                case eEcg:
                    break;
            }
        }
        else {
            //检测自动、ECG
            switch( sUmIo.aMessage[eMessage_TriggleMode] )
            {
                case eStop:
                    break;

                case eManual:
                    break;

                case eAuto:
                    InTrig_Valid();                        //触发有效
                    this.mTask = eAuto;
                    this.mTimer = TRIGVALIDTIME;
                    break;

                case eEcg:
                    //检测ECG输入触发
                    break;
            }
        }
    }
}

基本没停顿,只在状态改变时发生了事件才去处理,所以效率极其高。换51都可以运行过来。

楼主:
触发IO输出的主循环,含着延时程序处理了

20ms进入一次,计数器到数开始工作,并改变工作状态到下一个。
用状态机顺便实现了延时。
这在规则中叫任务的状态化。

网友I:
Msg_Pop() 在哪里有定义?

这关系到你SWITCH里面执行的子状态了把?

网友I:
很都人都这么写啊,

~~,呵呵,只是没所长写得这么规范通用化……

网友I:
是否类似这样

void          main(void)
{
OSCCAL=cal_value;
InitAD();
InitWdt();
InitTime();
InitPort();
InitSys();
ReadEE(0x00,10);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if(bmain==False){}
  else{
       _WDR();
       Getkeyval();
       Displayflash();
       Display();
       switch(maincase)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
       default:     RstMcu
       }
  }
        }
}

楼主:
状态机的精髓

状态稳定,是不需要代码控制的。
状态改变时候,才是我们关心的,大量代码这个时候才启动执行的。

楼主:
类似,我这封装比较好。

网友I:
明白了,TKS……

感觉所长用了类似C++的封装方式,让代码更加通用化了。

~~,俺是C都用的不怎么样的,呵呵,学习中……

但还是感觉类似这样的话,调度的层次感不强,让读代码的人容易一头雾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任务被触发了。
while(1){
        //--------------------------System---------------------
        MyLib_MainLoop();

        CPU_Eeprom_MainLoop();
        EDataBase_MainLoop();

        VirtualUart80_MainLoop();
        Uart80_MainLoop();
        Uart81_MainLoop();

        Package_MainLoop();

        //--------------------------user---------------------
        UmIo_MainLoop();
        Protocol_MainLoop();

        PWM_Wkv_MainLoop();
        Task_MainLoop();
        ImportKey_MainLoop();
        Triggle_MainLoop();

        XPower_MainLoop();
        WaterLoop_MainLoop();

        WatchDog_MainLoop();

        WorkLed_MainLoop();
    }

网友I:
另外:能不能讲讲回调函数和析构这两个名词的来历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难道是‘赶时髦’~~~~ ?

网友J:
干脆将本贴列为本月的讨论主题吧

MCU的管理是一门学问,管理不好,MCU的效力发挥不出来,而其中最大的内耗就是让MCU执行NOP指令实现延时。俺学ucOSII时,觉得其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就是让任务执行延时时,MCU转去干别的活了,哈哈,有了OS管家,MCU想不干活都不成。
  如此看来,OS这管家婆的确是蛮历害的。

网友I:
所长没有对手和他PK,估计他也就兴趣廖然了……

~~~

楼主:
可以认为所有mainloop都是并行发生的

之间的联系是消息
自身处理在自身模块中,所以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模块而不影响其它模块。

回调函数和析构也是C++中的名词
析构就是类删除时候执行的处理函数,这里也有类似功能:模块卸载时执行的功能,将模块使用到的硬件部分还原为初始,用什么就还什么,这样进入睡眠时候可以保证功耗最小,控制睡眠的模块也要调用各个模块的析构,也就是Main_Destory()

回调函数用在驱动函数和外部功能的接口函数,可以提高系统的兼容性:处理部分外放给外部处理。在标准库时候,也会经常将模块和硬件有关部分做成回调函数,这样实现库函数与硬件无关。比如I2C标准库的实现,将I2C的SCK、SDA做成回调函数就可以。

网友A:
其关键就在于怎样把程序写成非独占式的语句

并且正确切分时间片和分解大程序。
--实际上基本上不存在不能分解的大程序的,如果那样,我会把这些占时极短的小程序丢给定时中断,让main()里只跑一个程序或干脆只跑sleep();

如果你非要再这个架构下写出个死等的子程序,那我就只能BS你,再BS你,还是BS你了...

呵呵

网友G:
和楼上基本一样.

网友K:
看所长的程序很眼熟,和匠人的风格有点类似

网友L:
占位听课

网友M:
嗯,大家都是这样的,那么

用OS有啥区别?
能编程简单些么?bug少点么?
我最关心这个.

网友D:
晕,所长不要误导后辈阿

有OS和没有OS差别还是很大的~~~  我不知道所长到底有没真正使用过OS,反正我是从单片机走过来的,两种风格都接触过用过的~~~

网友A:
当然,对于复杂应用.多线程的应用.有大型协议的应用OS就有优

用OS的最大好处就是很多复杂却通用的东西别人有做好现成的,
比如TCPIP、USB、文件系统、图形界面等,这些要是都靠自己去做的话那项目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完成了,而且非得烦死不可:-)

再就是对于动态分配多线程的系统,使用OS也是必须的
而且,对于复杂的项目,以OS作为基础来把系统切划成互不相干的模块交给多人同步开发,也是可以明显加速项目进展的,更不会把项目的成败压在一个“高手”的身上。

总之,随着硬件性能、资源的日益丰富,随着开源的讨论日益普遍、资源日益增多,采用一个通用的硬件平台和一个通用(广泛使用)的核心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但是,对于单片机这样的资源紧缺的小系统,一味的追求OS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切实际的,稍微有点水平的程序员完全可以把裸奔的系统做的比OS下的更好、更稳定!

网友N:
用不用os根据项目需求定,关键是用os的思想来写裸奔程序

网友O:
OS, SO, SOS......

OS? = Operating System
SO? So what?
SOS = ??

网友P:
关于状态机

当状态比较复杂,特别是很多状态只是延时的时候,状态机就比较麻烦了,为了每一个延时都要产生一个状态,繁琐且代码难看。
但这个在os里也没法解决(使用os时,我在任务里一般也使用状态机)。有时候如果影响很小时,就经常偷懒直接调用os的延时函数了。

网友Q:
听课

对了。前辈们.我想问下什么是状态机我没有用过啊?

网友R:
赞一个。这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

比“终结“和“苹果与橙子哪一个好吃“更有意义。

os 的重要性与程序的复杂度成正比。
os 与 裸奔 的应用我看可以先划分 3 个地带
1)裸奔 only 地带
2) 过度带
3) os only 地带

1,3 区应该不会有太多争议吧。资源紧缺型的低端应用(低端的定义应该很明确),用 os 纯属找抽。高端应用(高端的定义得先确定)还要裸奔纯属有病。那么,有争议的当属过度带,到底 裸奔 还是 全副武装,或者 半裸,抑或是皇帝的新装,这可是大有讲究的。

网友S:
同意不死等

同意不死等,用状态去决定程序的流程

网友R:
我先说说我个人对 “半裸" 的看法

多数 mcu 应用场合,没有复杂的算法,以 io 控制形式为主。用 os 非常勉强,且不说资源消耗,就是学习时间,裸奔已经完成。但是不是说 os 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只要理解 os 的思想,可以做出一个紧凑的“调度“内核。这个调度不是 *动态* 的,因而可以省掉大量的内存开销,每个任务得自己切片,以使 时间片 可以轮转。这种 半裸 方法,我称之为:中断驱动多任务。

网友T:
便宜的消费类电子,几乎都是裸奔的

    一般对实时性要求不是很苛刻,空间也充裕的话,都跑OS

网友U:
re

程序控制简单,CPU性能低,开发工作量小些的裸奔
开发工作量大,需要多人合作,cpu性能又足够好的用嵌入式os

这么分应该没啥争议吧

本来就是用在不同场合的东西,非要分哪一个好干啥啊

所长的主题比那个1952的有意义多了

网友V:
所长大人容秉

所长大人,你有这工夫,为啥不把“放弃cpu”直接写成函数调用,也省得把每一个任务搞得支离破碎。

楼主:
嵌入式裸奔==优化过的半OS化

楼主:
回gouki_s

初学者的思维都是线性思维,所以用OS正好满足他们的要求。
菜鸟的死延时就是代表,而高年级的是用一把刀把死延时切成一片片的状态来对待。

网友V:
回所长大人

把死延时切成一块一块就是高年级拉,兴奋ing.........
所长大人,给你提个建议,也算造福一下我们这些初学者。
把你的裸奔写成一个协作式的os,不用抢占,也不用时间片轮转,任务主动放弃cpu(调用delay/wait函数时,或显式调用)。

网友W:
请问,所长

你这个结构能实现在低优先级任务正运行时,高优先级任务触发的及时响应吗?

网友V:
所长大人,我又多嘴了

切自己写的小小firmware是没啥问题。
但是你要用到现成的 xx驱动,xx协议栈,xx图形界面之类的,您也去切吗?咱菜鸟切不动呀。。。。

回hbicecream,能吧,只要每次从头while

网友X:
哈哈,俺也得出了个结论:

就是用OS时任务是运行时由OS分片,而裸奔任务则是在运行之前由程序员分片。

网友Y:
同意46,47楼的意见

刚学ucos,感觉os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事先考虑好各个任务之间的关系,分配好优先级,反正是前期考虑比后期编程耗的时间比较多。 而裸奔的话,按步就搬就是了,状态机结构化。
    在系统复杂时还是os比较方便(不用可能头会变大),简单的控制无论是mcu还是arm 都裸奔。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Z:
学习

不知道所长的书有续集没

网友AA:
自己去尝一尝,感觉痛快了,就继续尝;感觉痛苦了,就换

种尝……尝啊尝,结论就出来了。

存在就有道理

网友AB:
毫无新意

毫无新意
这种手法在市场上用过很多年了,这是一种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方法.

网友AB:
入选嫦娥开发队要什么水平啊?

入选嫦娥开发队要什么水平啊?

网友E:
又来了个大牛

*************************************************************
毫无新意
这种手法在市场上用过很多年了,这是一种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方法.
*************************************************************

网友Z:
所长多次说那本书博大精深

所长多次说那本书博大精深,想听所长详细解释下它的妙处,自己看有trouble

网友AC:
等所长的下篇,

网友AD:
空降73楼

躺着
看所长演讲

网友AE:
呵呵,00说的是

OS的目的本来就是分担程序员负担的。
如果按照所长的程序,有30个任务,每个任务之间都有接口,都可以相互通讯,不知道按照所长的程序有没有简单的处理办法。(30×19个接口),是不是会增加不小的工作量?

如果有os,使用消息队列就可以很好的处理。这些事情os就替你去做了。

网友R:
os 替你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支付的起,没有问题。如果支付不起,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自己的汗水去换吧。

网友AE:
呵呵。楼上不要跑题

我说的是开发量的问题
模块之间接口越多,程序设计就越复杂。

如果30个任务,接口是30×19,有没有裸奔的好方法?

网友R:
模块之间接口问题

这是程序设计思想的问题,与 os 关系不大。

楼主:
每个任务模块都几乎一样的结构

初始化
析构
循环
消息处理

消息处理是任务接口,你可以放一万个接口在这里。
任务你想做多少就多少,没限制,只看MCU处理能力。

这就叫模块化设计,可卸载。和用OS不用没关系,是设计的理论之一。

楼主:
呵呵,IceAge快一步

网友A:
嗯,赞同小high在81楼的见解

呵呵,俺可不像LS那么敝帚自珍,反正谁的思想、观念、方法好,就一律引进来,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成为自己的思想、观念、方法,并形成习惯...

网友AE:
裸奔和使用os的区别

裸奔就是自己为一个项目架构程序,哪怕你为了这个项目自己架构一套os,都应该叫做裸奔。

os就是使用商业化的os(或者开源os),这些os的代码都是事先经过测试的。其任何一行代码都可能经过了成千上万次检验。

个人看法。

网友C:
在裸奔和OS之间,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在标准的前后台程序之间,开始慢慢有意无意的吸收OS的一些特征;
演变为了嵌入式裸奔~~~~~~~``

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嵌入对象(宿主)和行业特征、规模的不同,做出来的嵌入式裸奔风格不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裸奔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裸奔是万万不能的;
OS  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OS  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AD:
没有裸奔就没有OS,没有OS裸奔也不好进行

汇编--C
裸奔--OS
...

if(意义==1)
{
  ...   //争论
}
  萝卜!=白菜;

俺的浅见:
        裸奔是行为
         OS是思想
没有裸奔就没有OS,没有OS裸奔也不好进行

网友I:
~~,自从俺知道所长想说什么为止

就发现其实根本不用争执了……

呵呵,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很多工程师根据自己经常做的项目做了自己认为的更好的优化,~~,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呵呵,不过很佩服所长把代码封装成那样的本领,呵呵,俺写的太随意了……

网友AF:
所长想换人脑~~~

网友I:
所长以前说要写本书什么的……

后来就没了……

变成了一个BLOG,但基本上上面东西很少……

~~,似乎后来也没进行维护增加新东西?!

网友AG:
我提倡裸奔

不过现如今想找这方面的工作,你不会os,面试你的人就会鄙视你,很多情况虽然我们的设计并不需要os,但是为了应付那些sb,你也没有办法。

网友AH:
来点大实话.

OS是个趋势,它的思想在现代管理活动中到处可以看见.

农民:"嵌入式裸奔从宏观上看,是一个巨大的平均器,将处理事件平均化,谁冒泡就敲谁。"
其实仔细看看,OS也一样的.

1.不要在乎任务切换花费的几十个US.(当然任务也不要切的太细了.任务越多,说明这个系统越赚钱,否则...)
2.不要在乎临界状态对中断的响应的影响.(移植好了,实话说不用去计较)
3.不论是裸奔还是跑OS,"缓冲"是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有时候,会同时冒出好几个泡泡,在飞到天花板上之前,消灭它们,就是好系统.
4.用上了OS,感觉没有裸奔爽,这个是不可能的,一定**认为不爽,那么就在task0(下),一路奔到底也可以,
时拍当然不能取消,它也属于农民说得"弱实时部分",这个开销一定要的.这样就和裸奔一个样.
5.一定要学习好农民的嵌入式裸奔思想,在今后上操作系统时,对任务的划分和内部上的处理分析检讨上不会举棋不定现象.

HOTPOWER的框架分析过,他看待任务大概只有两种:1周期性任务,2非周期性任务(事件触发的).周期性的任务全部交给定时器中断服务去做.非周期性的分析后,一些纳入周期性任务对待,一些用硬中断驱动.HOTPOWER的框架做小系统非常经典,因此建议小系统学习HOTPOWER,还比较省电.不要上OS了.

task0(){//弱实时部分/后台/模块怎么看都可以.
    OSSemPend(X0_SEM, 8, &err);//case STATUS0: //if(EVENT0) //XX0_MainLoop()
}
task1(){
    OSSemPend(X1_SEM, 8, &err);//case STATUS1: //if(EVENT1) //XX1_MainLoop()
}
task2(){
    OSSemPend(X2_SEM, 8, &err);//case STATUS2: //if(EVENT2) //XX2_MainLoop()
}
task3(){
    OSSemPend(X3_SEM, 8, &err);//case STATUS3: //if(EVENT3) //XX3_MainLoop()
}
task4(){
    OSSemPend(X4_SEM, 8, &err);//case STATUS4: //if(EVENT4) //XX4_MainLoop()
}
task5(){
    OSSemPend(X5_SEM, 8, &err);//case STATUS5: //if(EVENT5) //XX5_MainLoop()
}
task6(){
    OSSemPend(X6_SEM, 8, &err);//case STATUS6: //if(EVENT6) //XX6_MainLoop()
}
task7(){
    OSSemPend(X7_SEM, 8, &err);//case STATUS7: //if(EVENT7) //XX7_MainLoop()
}

idel(){  // 真正后台
    ;//看个人发挥了.
}

一个样子的,缓冲最要紧.!!

网友AI:
re

我的观点就是能把项目做出来就行了,管他什么奔,哈哈

网友AJ:
我两个都赞同

我现在做的设备,基本上都是两个ARM,一个裸奔,作数据采集等实时性处理,另一个做人机界面,没办法,现在设备不上彩屏,卖不上好价钱!基本上都是320*240以上的彩屏,USB和网络接口也是必备的,在外加扩展卡,这部分用WINCE就很简单了,如果裸奔,编程序太浪费时间了。但是作数据采集等实时性处理的那个CPU,如果上了操作系统,那就是找死了,啥也干不了了!

网友AK:
无聊

无聊

网友Z:
如果所长的嵌入式裸奔改为自动分配内存会是什么样子了?

网友:
大有受益!

网友AL:
00太有才了~~~~~~

“就是用OS时任务是运行时由OS分片,而裸奔任务则是在运行之前由程序员分片。”

让人回味无穷哦~~~ 恐怕这就是 裸奔和OS的之间的精髓吧。

网友AM:
仔细看了

纯粹无聊
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争来争去干什么

网友AE:
如果你感觉自己分片不累,就自己分喽

用过os以后,总想找有os系统的开发环境。
省事多了。

网友AN:
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

我支持所长的东西,让我们大家学习
但是有一点,我看法不一样,所有的人起点不一样
毕竟如果要深入了解,非得从ASM开始,基础的东西越了解,编程越好
不过如果,大家全在ASM里呆着,都没进步是吧
我的看法是,锄头是用来翻屋前屋后的,拖拉机是用来翻大片田地的,个有个的用处

网友AO:
天天泡,这里最热闹

经常的泡21ic,还是这里最热闹,以后经常来地~~~

网友AP:
筹个热闹

LZ都说了,"各适合什么场合?",自然是各自有它的立足之地,不过
我用的就是“嵌入式裸奔”,没有用什么"os "

网友AQ:
谢谢你大个你的基本架构不错

网友AR(2012-09-22):
农民大师出来了,一直仰慕的神人,不知道出书了没有啊?那个通用单片机系统简直是万人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