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都用什么来做看门狗

楼主(2007-12-06):
硬件?软件?
如果是硬件的话 大家又是用的什么芯片呢?
刚接触  不知道 怎样弄比较好
大家多给点意见啊~

网友A:
我用芯片自带的

就是常常被人说没用的芯片自带的狗,不过没有见狗咬过。

网友B:
嗯..... 一般都是用看门狗来做看门狗

呵呵哈哈

楼主:
请问xwj

一般都用什么芯片来做看门狗啊?
最好能上个图
呵呵

网友B:
MAX813,或者芯片自带的

网友C:
如果需要保存一些系统参数

  可以用x5045或x5043之类的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B:
最好不要用x5045,问题多多

网友D:
呵呵,请教xwj同志,都遇到了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