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u2中的程序复制到keilcu3 中后怎么就出现了报警啊!

楼主(2007-12-06):
主要就是这种报警.还有字体也变小了啊!
为什么这样呢?应该怎么设置下呢?
converting non-pointer to pointer

楼主:
字体回设置了到configuration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这和字体没有关系

converting non-pointer to pointer应该在uV2中也会报警,意思是指针变量赋值了非地址值。

楼主:
我一直都用的uV2从来没有报警过.

楼主:
警报解决.方法如下

网友B:
用uV3时才怪呢!!!简直把人弄晕!!!

我也是用的uV2,从来没有报警过.

用uV3时才怪呢!!!简直把人弄晕!!!
它显示是产生了HEX文件了, 可是那HEX文件根本就没变化的!!!
因为我看到的实际效果一点都没改变!
试了很多次都是如此!

后来又换回uV2,就OK了!!(程序没问题的).
你看这神不神? 反正搞不懂它了!

楼主:
不会吧!我怎么觉得还可以啊!

不会吧!我怎么觉得还可以啊!
 可能有些设置没有搞好吧!
  我用的单片机只有UV3里面有所以不得不用啊!
   我想UV3肯定比UV2要好点.至于怎么去处理的话还要多多摸索.呵呵
  我用UV3时候.发现光标的实际位置跟显示位置不同.搞不清楚!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C:
俺是按指针回复的~~~51上就有些问题了

/*void ee_write(uchar i,uchar d)
{         uchar temp;
          uchar xdata *adr;
     adr=i;
          WMCON=WMCON|0x18;
     *adr=d;
     _nop();_nop();
     while((WMCON&0x02)==0);
     WMCON=WMCON&0xe7;
  }

在51中,xdata和data分配的空间不一样,指令也不一样.

仔细看后才略明白你的意思:

感觉应该改为:

/*void ee_write(uint i,uchar d)
{         uchar temp;
          uchar xdata *adr;
     adr=(xdata *)i;
          WMCON=WMCON|0x18;
     *adr=d;
     _nop();_nop();
     while((WMCON&0x02)==0);
     WMCON=WMCON&0xe7;
  }

楼主:
为什么UV3里面的警报跟UV2里面的不同呢?

网友A:
我从来没有发现什么大的不同

特别是编译方面的问题

楼主:
啊!看来还是自己的原因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