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C8051得了,四十多块钱……

楼主(2007-12-07):
我常常对着AD、TI、MAXIM网站的AD表格对了半天后选了一个芯片,结果找国内的几个厂家一问,价格跟网上的报价差个十万八千里,还常常没有货,晕!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兄弟们你们都是怎么选择AD芯片的?

另外再请大家提供一个AD芯片,16位或以上的(如果输入是±10V就更好了,当然要是没有的话,0到5V也就凑合用了),80元以下的,当然越便宜越好了,SPI接口的(要隔离使用),速度在1K以上,好买的,有不?

网友A:

还是1M的……

楼主:
不好隔离啊~~~~~

公司要求AD和CPU隔离的

网友B:
把CPU当成ADC,用SPI输出?

我在想:C8051能满足采样率和精度的要求吗?据说C8051很容易死机,放在热端会不会很不可靠呢?

网友A:
“据说C8051很容易死机”……不知是从哪个地方得到的信息?

至于精度和采样率,那个厂家Silicon Laboratories的模拟、数字实力从全波段单芯片收音机Si4734/35就可以看出了

网友B:
LS,不能那样看的

比如说Atmel能推出业内首款14信道GPS基带IC——ATR0640,该IC水平精度为1米(校正值)和3米(未校正值),垂直精度为5米(校正值),测量速度在0.1m/s内。该芯片的接收灵敏度为-137dBm,跟踪灵敏度-150dBm。它可同时处理12个不同跟踪卫星的信号。

但是AVR的ADC却差的要命:-)

关于C8051,看下面的贴吧,还有很多的,一下找不到...
相关链接: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142784&tp=%u4E3A%u4EC0%u4E48C8051F022%u7684%u6297%u5E72%u6270%u90A3%u4E48%u5DEE%uFF0C%u5BB3%u6B7B%u4E0D%u5C11%u4EBA%uFF01

网友B:
还有这个贴,都是血的教训哦

所以我才怀疑它放在热端会不会很不可靠。。。
相关链接:http://blog.**/pa2792/47220/message.aspx

网友C:
cs5532

CS5532 测量压力拉力专用  精度高 电路简单``` 程序复杂!!!

网友D:
CS5532,CS5530等均可满足您的技术和价格要求

CS5532,CS5530等均可满足您的技术和价格要求,我们可以提供测量方案和技术支持!可以直接联系我:周本宏(021-54385846;zhoubenhong@hobos.com.cn)

网友A:
虽然用了两年多,但是实际只用过两种型号C8051F021

和C8051F120。

至于C8051F020,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开发者的问题,不好下结论。

网友E:
一般口碑不好的芯片还是不要使用了

网友F(2013-01-11):
楼主Wxy8030,你好,有需要AD的料,可以找我问问,137287415881 胡浩亮 QQ:2427881011,我们也可以帮您选型。可以说是全方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