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07):
看看

时钟电路:采用通常的晶体+电容的无源振荡方式。此方式是最为通用的方式,晶体是为一个可以提供频率基准的元器件,采用此方式需要相应的IC(如单片机)内部有符合振荡条件的振荡电路。采用此种方式,信号质量和精度相对较低,需要根据晶体的固有振荡频率匹配外围电路(电容、电阻等),不同的晶体频率需要匹配不同外围的电路。
     另一种是采用有源晶振电路提供时钟信号。此种电路通常是一个小的电路模块,在给其提供相应的电源后即可以产生一定频率的时钟信号输出。此种电路不依靠别的电路,在有电源的情况下即产生时钟,这点是有源振荡和无源振荡的本质区别。此种方式电路因采用了一定的频率控制或温度控制方式,因此有源晶振电路提供的频率基准精度较高,能适合更多恶劣的工作环境,因此多用于高端的设备内。如通信设备或精密仪器等。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说的好

说的好,一目了然,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