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指针的问题

楼主(2007-12-07):
我刚刚学单片机不久,对指针的运用还很不灵活,下面是我对指针中的一个疑问。
*P++;等价于*(P++);那么应该先加后输出啊,为什么调试是先输出后指向后一个呢?

网友A:
本来就是先输出*P后P++指向下一个地址

楼主:
我顶

可是按优先级来说的话,应该是先执行括号内的计算啊,那么应该先加后用啊。
请教LS.

网友A:
整个刮号表达试结果是先取出P参与*P运算,再P加1啊

你找本C语言书看下把

网友B:
书上说的是对的

楼主:
我顶

谢谢各位大侠了啊。

网友C:
不要在这种问题上费脑筋

完全可以写成2个语句,让编译器来优化

楼主:
我顶

请问一下,编译器编译时,是如何实现优化的呢?
我还是不了解怎样编的程序能够做到最优化?

网友D:
读程序的时候有必要争究,写的话就...呵呵

  优先级是++高于*;但是P++与++P的区别是:前者先将P带入运算,后自增;

后者是先自增,后将自增之后的值代入运算。